[手持表] DT830B 高手给看看,怎么装个通断蜂鸣器?

楼主(2023-07-11):
山寨货,我记得6元包邮。。。虽然被叫垃圾,
但反而是我最常用的表,因为就量个电压,电流,线路通断就完了,哈哈。

网上搜了搜,感觉跟我这个不一样。。。电路板型号是:
DT830B 5.9 TDM-600 20041115
K1159

左上角还有一个空的电池座,不知道干嘛用的。。

网友:
6元包邮还要什么自行车,不过这种表我不会用,手感不好,炮灰表最起码UT890起步

网友:
830

830B

网友:
二极管档位加一个低电压导通驱动蜂鸣器电路呗。或者几块钱再买一个带通断音的表。

网友:
其实还有一个简单办法,找个电压电流表头,安装3个表笔座,搞个单刀双掷开关就可以实现你说的所有功能还包括高电压检测二极管,点亮LED,二极管电路通断蜂鸣器响。

网友:
左上角的应该是个可调电阻,是天灵盖被掀开了还是怎么的,看不清,加蜂鸣器如果影响200Ω档不如不加,要是拨盘那面没精简改改还行

网友:
改这个折腾两下,又够买一块了

网友A:
二三十再买个带蜂鸣的9205呗

网友:
不值得折腾啊 这种表

网友:
我的改造思路,给你借鉴一下:
1、顺一下二极管档和200欧挡的电路图,在只属于二极管档的电路部分做改造,否则影响200欧挡的精度;
2、找个驱动电压0.7V以下的发光二极管接入电路,测出灯亮时的待测电阻值,调整到你认为合适的程度;
3、找个817光耦替换掉发光二极管,另一端在合适的地方取电,并接入一个蜂鸣器,改造完成

楼主(2023-10-06):
引用 网友A:
二三十再买个带蜂鸣的9205呗

我买了,确实挺好用,但是有个致命的问题。。。
体积太大了,比我这个表大了四倍。。。

我这个很小巧便携。。。哎。。。

网友B:
可以试试这个,比830还小真正的掌中表,背光键自锁的按下可以长亮到没电

楼主(2023-12-26):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这个,比830还小真正的掌中表,背光键自锁的按下可以长亮到没电 ...

感谢推荐,娘的,技术没提高多少。。。。万用表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这个,比830还小真正的掌中表,背光键自锁的按下可以长亮到没电 ...

已经下单,到手看看。。。830是6元包邮,你这个好像普遍都在15元+。。可以买2~3个了。
不过看你说很小巧,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