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共享手机充电器破解使用

楼主(2023-07-11):
共享手机充电器破解使用

厂家剩下的共享充电器,破解下使用
拆开简单,锤子大法,就输出负级焊接位置换个就可以,在502胶回去,搞定

准备拆开

锤子大法

拆开

焊接就调整1个焊接位置就可以破解

网友:
就是一个单片机控制负极NMOS的开和关吧

网友A:
在哪搞得这么一堆

网友:
把板子换成QC或者PD快充诱 骗器就好玩了。

网友B:
直连更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连更直接。

对还剩电

网友:
人家移个焊点,本来就是直联、直联、直联、直联、直联,居然是直联,还不如不要这个盒子,直接套热缩管

网友C:
有帖子
吐槽一下共享充电器 - 电源/充电器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测试了这种充电头,做工一般纹波巨大,比倒闭乐视的充电头差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哪搞得这么一堆

当然是路边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帖子
吐槽一下共享充电器 - 电源/充电器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测试了这种充电头,做工一般纹波巨大,比 ...

谢谢分享

楼主:
更换品牌,剩下的

网友:
就一块PCB,难道背面没有元件

网友D:
不要这个盒子,直接对接套热缩管,焊好.

网友:
不知道电源做工咋样

网友:
就是一个时间密码,通过扫码获取正确密码。破解就是直接飞线连接输出即可。这种充电器只是适合临时应急,没有充电保护。

网友:
这种电源的做工一般都比较一般般,高档手机还是不要用这个来充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这个盒子,直接对接套热缩管,焊好.

测试过,还是这个样子好看,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