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各位坛友,现在优盘主控最稳定和兼容性最好的是哪个型号?

楼主(2023-07-11):
主要用来做启动盘。最好能有写保护开关
支持3.0及更高的协议。
容量无所谓,32g,64g,128g,256g都可以。
最主要的就是要稳定性好,兼容性好,不能插到这个电脑认不到,插到那个电脑认不到。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网友:
要是考虑兼容性最好还是多备几个启动盘
要是考虑装机速度  可以用4K速度好的U盘 或者固态U盘

楼主:
慧荣SM3350这个怎么样?3267我在无奈家买过一个,但好像在有些电脑上用优盘启动也存在读不出来的情况。

网友:
3267和3268,至于你说的启动菜单不认,如果是多分区量产的时候改一下PID和VID,是AMI bios的问题,如果就是认不到,那是你主板的问题,我就没遇到3267做启动盘不认的问题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38393-1-1.html

网友:
以前为了老电脑兼容性好,都是量产成光驱模式。

现在新一点的电脑不存在这些问题了,

直接一般PE制作器带的双模式BIOS基本通杀。

网友:
支持3.0的兼容性一般都不差了吧,2.0时代的老电脑才各种问题,不过也一般两个U盘就够了吧

网友:
我一直用UD模式.几年前买的闪迪至尊一直很正常,不过好像丢了.哎

网友:
make   是什么意思? 关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慧荣SM3350这个怎么样?3267我在无奈家买过一个,但好像在有些电脑上用优盘启动也存在读不出来的情况。 ...

你讲的这2个主控 和 2246xt 比 那个好

网友:
没有,没有人敢称100%。

网友:
我通常都是用2246EN和2246XT。

网友:
USB3.0模式下,有一定机率认不出U盘。。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IS903和SM3267各来一个,亲测没有解决不了的启动问题,还都支持量产光驱和加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讲的这2个主控 和 2246xt 比 那个好

SM2246XT跟SM3350/SM3267是同一个叫慧荣SiliconMotion的公司出的,但是2246是SSD主控,不支持量产光驱和加密区,你就当2246是个2.5英寸SATA硬盘就好了

网友:
买SLC闪存自己做,稳定性好可以传三代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讲的这2个主控 和 2246xt 比 那个好

我也搞不清呀,所以才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