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这里换3w或者5w的电阻行不行?

楼主(2023-07-11):
红圈的电阻万用表量了只有285r,虽然在5%的误差内,但是发热特别严重,电路板都黄了,外壳相关位置也软了

这个是山特的TG1000,1KVA/600W

可以换个功率大的300r电阻上去吗?

金属膜的温度是不是会比这个碳膜的低点?

网友A:
看色环是300欧的电阻,何不用铝片裹住电阻,做好绝缘固定到散热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色环是300欧的电阻,何不用铝片裹住电阻,做好绝缘固定到散热器上?

量尺寸是2w的,容量还是误差范围内的最小值 286,

我想换个3w或者5w的误差小点的

感觉能减小热量

散热器感觉要那个散热胶水,成本和操作难度比换个电阻大多了

我的能力就只有换个微动和电阻的水平

网友B:
可以换上高脚的陶瓷电阻,陶瓷散热良好,高脚减轻pcb板受热,如果电阻耗电不能降低的话只能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上高脚的陶瓷电阻,陶瓷散热良好,高脚减轻pcb板受热,如果电阻耗电不能降低的话只能如此。 ...

好的,我去看看多少钱

本来打算买的是3w或者5w的金属膜电阻

楼主:
换了个5w的水泥电阻
温度改善好像不大
单层板的缘故,弯引脚进去的时候还大力出奇迹搞掉个焊盘,飞了根线,太伤心了

算了,只要不影响我停电后够时间关机就不管了

网友:
二个150欧姆2W的串联使用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