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当热点,7*24 小时。如何避免 长期 100% 充电

楼主(2023-07-11):
如题所示,如何避免长期100%充电。
红米note4x,系统设置里边没有发现 电池优化一类的功能,只能另想办法。

计划三个方案

1,刷机,使用 magisk,自动控制充电。
2,usb 充电线 串联一个 电位器,调整到合适的电流,自动充电。
3,买一个定时开关,自动控制。

方案1:

以前没有操作过。网速看了一些资料,觉得太复杂,又懒得学。放弃。(这几年确实懒惰了。)

方案2:

设想与分析:理想情况下,假如每小时手机耗电 150mah,在电量20%----80%的情况下,调整充电电流略微大于150ma ,例如170ma,开始给机器充电。当充电到80%,充电速度会自动降低,大概到 80ma,电量又开始下降,之后,电量会停留再80%附近。

但是,这个方案,需要买电位器,还要破开一条数据线,而且前边的都是自己的设想,真正做出了未必和想的一样。搞不好实际情况是手机长期处于100%的电量,那不等于白折腾了吗?

再说,这么热的天,还得去焊线,太费劲了。(这几年确实懒惰了。)

方案3:

设置定时器,每间隔7个小时,充电1个小时,观察效果。不行再调整。这个方案最简单。就它了。

行动:

选择定时开关,先买了一个机械的,15.8块钱,收货后测试,通电状态下,指示灯竟然功率1w,

就是这个样子,小巧玲珑,定时也是个大概,能用吧。这里边不是发条,是利用交流电50hz来计时的,之前在网上看过别人的拆机。时间长了,齿轮箱容易坏。

用了2天,有一次逛淘宝,看到这一款,领券后到手14.还是电子的,买来再看看吧。

出乎预料的小巧玲珑。测试后发现,通电指示灯亮的情况下,功率计量显示0.0, 应该比那个省电。

那个开关,还有运费险,盒子都还在,得,退货吧。

我的功率测试表,听说比较准,现在没有新款的,都是二手的。

这个里边不是康铜丝,是互感器。我打开过。对比一下定时插座,这个大多了。

分手前,合个影吧

祝大家:  工作顺利,生活顺利,一切顺利。

顺便帮我分析一下,方案 2 可行 不?可行的话,我把这个定时插座也退了。

其实, 方案 2 经过仔细分析,是不可行的,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手机长期处于 100%。各位大佬是否认同 ?

留言讨论。

网友A:
买一片单机机开发板,写个定时代码,定时充电就行了。毕竟跑一个周期,定时时间和充电时间数据就有了

网友:
用定时器设定个经验值。

比如80%用到50%需要5小时,充50%到80%边充边放需要1小时,那么就用定时器设定每隔5小时通电一小时。

苹果手机有“优化电池充电”可以无视充满问题。安卓应该也有类似功能。

网友:
其实就是定时插座最省心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片单机机开发板,写个定时代码,定时充电就行了。毕竟跑一个周期,定时时间和充电时间数据就有了{:013: ...

我已经不是 10年前的我,
焊接一个电阻,我都懒得动,你还让我搞单片机 ?

网友B:
你的手机除了当热点还做其他用没有,如果没有,几块到十几块钱买一个随声wifi不是更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手机除了当热点还做其他用没有,如果没有,几块到十几块钱买一个随声wifi不是更香? ...

请看我之前的帖子

网友:
不是有个电池管理软件吹嘘说能控制充电率吗?
好像是accubattery

网友C:
分析定时开关为什么不可行?

网友:
定时开关还是挺靠谱的。

网友:
感觉第二种应该是不行,第三种简易有效

网友D:
拆下电池,剪下接口,直接用可调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下电池,剪下接口,直接用可调电源供电。

过几年手机不用了,还准备挂闲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析定时开关为什么不可行?

串接电阻不可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过几年手机不用了,还准备挂闲鱼呢?

过几年还值钱吗?不如你现在挂咸鱼,卖了,买个4G 路由器回来

网友F:
不理解,为何不可以长期保持100%电量呢?

是怕电池损耗?可是现在这样不停放电、充电,7*24小时循环往复,不一样损耗很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几年还值钱吗?不如你现在挂咸鱼,卖了,买个4G 路由器回来

家里已经两个4G路由器了,效果都不如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理解,为何不可以长期保持100%电量呢?

是怕电池损耗?可是现在这样不停放电、充电,7*24小时循环往复, ...

锂电池不怕用,就怕放。

网友:
  小米智能插座  ……

网友:
高版本的安卓系统也有电池优化,但无非就是设置到最低耗电,关闭多余供电项目而已。楼主的几个方案都不太理想。简单有效的方法是采用慢速充电,即充电头使用那种几百毫安的,充电电流控制在100mA内,这样可以长期充电不用取下充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