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搞到两块TL494充电器准备改可调,结果爆管了~~

楼主(2023-07-11):
1、连续改了两个可调电源,一个数控,一个7979方案,都挺好用,根据分析494电源改可调相对简单,想挑战一下改494充电器改可调。
经过系统学习,特别是phjzg大大和《详解四种电瓶车充电器改可调电源的方法》(没查到作者),还有各位前辈的经验,看了几十篇文章后准备着手改装。

用充电器改造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想改一个测试高压led的电源,某些led供电电压达到100v左右,有一个能调压调流的100v可调,不是很方便吗?
因为限于充电器的设计,充电器本身做精密可调不太合适,但是测试led用不了太精密,所以充电器输出电压高,正好合适做这个。

大家肯定说,明纬不是可以做到100v吗?我考虑一个是明纬100v成本比较高,改装也相对复杂,而且明纬电源比较大,比较重,相对来说,充电器比较低廉,改装也简单些。

经过寻找,找到个卖家有494充电器板子卖,问了下,买了两块废板,准备维修学习后再改可调

拿到手后一番测试,之前没有任何维修充电器和开关电源的经验,所以比较谨慎,分析了半天,感觉板子好像不是坏得,后大胆采用灯泡大法,结果两块板子都是好的~~~

开来学习各种维修大法完全用不上了

2、第一个修改篇
关于494改可调,我就不多说了,网上教程很多,确实494改可调相对比较简单,缺点是反馈环节容易造成变压器啸叫,具体处理办法大家也有详述,我就不画蛇添足了。
494充电器改可调,在不加辅助电源的情况下,电压最低可以调到1v左右,根据我上面的需求,所以完全够用了,这又省了手脚。
经过去掉次级充电部分电路后,按常规494可调接上电位器,好家伙,电压电流都可调,正在高兴折腾之余,一个爆炸声响,电火花一闪,熄火。
经过检查,原来电路板上压着镊子,短路了,一阵沮丧后一通检测,初步判断一个13009洗白~~~

3、第二个修改篇
由于没有配件,所以上面的充电器只有放下,拿出第二块494开始折腾,调压、调流、上负载都ok。最高电压设置为95v左右,一般来说够用了,如果再提高电压,那么要换电容了,暂且这样吧。

这里有几个经验分享一下,第一是次级的防反接电路要去掉,如果不加辅助电源,这部分电路修改后也是无法全电压段(1-95v)正常工作的。如果要保留防反接电路,需要增加辅助电源后修                                                  改可控硅的控制电路。
                                          第二是要注意反馈电位器的接线,这部分容易引起啸叫,尽量线短一点,如果可以改用屏蔽线最好,具体的网上有很多办法,大家可以试试。
                                           第三是,最好先改调流,后改电压,负载要接上,最初测试的时候用灯泡做负载比较好,因为充电器输出电压比较高,用25w、40w、200w灯泡在各阶段都可以较                                                        好的调试,很方便。 调流改好后,先设置好限流,然后再改电压,调试过程中如果出现错误,电压失控,因为有调流限制,电压也不会失控,避免了损坏                                                      次 级元件的烦恼。

目前等待配件,准备装机,等东西到了后面继续

板子如下图:

网友A:
把电路描出来,理解了电路走向,再改就不会出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路描出来,理解了电路走向,再改就不会出事了

谢谢,改装没出问题,主要是大意把镊子压到电路板下面了

网友B:
有个36伏的电动车充电器是494方案的,尝试改下,看能不能改到100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36伏的电动车充电器是494方案的,尝试改下,看能不能改到100伏

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