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十来年的三星耳机,突然发现插头有字母,哪位大神知道什么意思呀

楼主(2023-07-11):
耳机是十年前买手机送的,一直没坏,也就一直用着呢,今天突然发现插头一面写着“made in china” ,这个都知道什么意思,另外一面写着“BEAD 1.8K”,请问一下,哪位大神知道什么意思呀,谢谢了

网友:
图片模糊啊,看不清楚

网友A:
就是内置了阻抗1.8 kOhms的铁氧体磁珠,就是滤波磁环,抗干扰的。

网友:
好久没用过有线耳机了(无线的也不经常用),十几年前爱听歌,现在手机一年都放不了几次歌了,人老了没法治

网友:
磁珠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还具有吸收静电脉冲的能力。磁珠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像一些RF电路,PLL,振荡电路,含超高频存储器电路都需要在电源输入部分加磁珠。磁珠有很高的电阻率和磁导率,等效于电阻和电感串联,但电阻值和电感值都随频率变化。

磁珠可作为电源滤波,可以使用电感。磁珠的电路符号就是电感但是型号上可以看出使用的是磁珠。在电路功能上,磁珠和电感是原理相同的,只是频率特性不同罢了。

有的磁珠上有多个孔洞,用导线穿过可增加组件阻抗(穿过磁珠次数的平方)。铁氧体磁珠不仅可用于电源电路中滤除高频噪声(可用于直流和交流输出),还可广泛应用于其它电路。

铁氧体磁珠 (Ferrite Bead) 是应用发展很快的一种抗干扰组件,廉价、易用,滤除高频噪声效果显著。铁氧体磁珠还广泛应用于信号电缆的噪声滤除。

网友B:
就如发烧?蒙上眼睛让你听?是好几十万和好几万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如发烧?蒙上眼睛让你听?是好几十万和好几万的设备

99%的发烧友会因此哭晕在厕所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内置了阻抗1.8 kOhms的铁氧体磁珠,就是滤波磁环,抗干扰的。

这是高手!

网友:
还有风电,水电,核电的区别吧

网友:
三楼是高手,一般人真不知道这个啥意思

网友:
问题是个好问题,但是吧,你这图难道是用鼠标拍的?

网友:
看了三楼五楼,学习了不少东西。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