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米家洗手机改检测电压

楼主(2023-07-11):
米家洗手机,不知道几代,反正和大家的板子都不一样。
本来是磷酸铁锂加占位桶用的,谁知道几次拆装下面的卡扣断了,电池接触不良无法使用,那就拆了改锂电吧!
首先想的肯定是白嫖网上攻略啦,谁知道和这个板子一样的一个也没有,自己想办法吧。
嫌检测电路麻烦就做了个锂电升压到5V供电给它,谁知道5V升压供电根本不够,还是会黄灯自动关机。
左看看、右看看,自己研究了下大致确定了几个部件的用途。

电池进来一路直接转了3.3v,另一路走到了下面给电机供电。
那不对啊,和原来大家发帖的检测电压的三极管在哪?
从下面找啊找,找到了两个电阻。就是下图中的这两个。
最下方直连电池正极,最上方直连电池负极,指定是检测中间的电压给单片机确定是不是没电了。直接两个电阻分压,单片机控制,省事了。

在路测量上方电阻47K左右下方电阻167K左右,原电路5V时中间电压1.5V,大致估算了一下把下方电阻改成了50K,4.2的锂电池电压应该是2.1V左右,到3.7V是1.85V。谁知上电测试是2.9V左右,不知道前面哪里测错了,后来想想估计是前面在线测量电阻有错误。不管了,反正方法对了,电池本身也带了保护板,没电自停。
发个帖子,给有和我一样板子的少走弯路。

网友A:
板子不一样,这种应该是升级换代还是简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不一样,这种应该是升级换代还是简配呢

这明显简配了啊

网友:
改5v电池的电流够吗,电机工作会不会把电压拉低造成关机呢?

网友B:
https://post.smzdm.com/p/am8259q4/
同款修改,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post.smzdm.com/p/am8259q4/
同款修改,供参考

同志啊,网上找了半天。我这个升压5V还是关机,不然也不向下折腾了。盖子被我怼烂了,就直接卡上,没电了直接掀开头盖骨充电,已经不想无损修复了

网友:
电路板居然不是黑色?

网友:
哎,这玩意就是个坑

网友:
别拆了,快去盖楼抢工具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0223-1-1.html

网友:
拆过后恢复很难无损

网友:
使用单节锂电池,每次出泡沫量会减少吗?电压越低,电机转速越低,每次出泡时间固定,电机转数会减少吧

网友(2024-05-26):
我的和这个电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