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戴尔笔记本电池求拆和激活。

楼主(2023-07-11):
1显示健康度还有65%,提示未充电。

2 测电池各输出端无电压(被锁死?)
3  电池14.8V 应是4串。

4  测笔记本主板 电池输出端有三个电压为2.8V。
这里问几个为什么,为什么电压不是4.2伏?
另外节电池有4节。应该有4个4.2输出才对。

5  不知戴尔电池会不会锁电池?如果锁电池,那就没必要换了。

6  要想电池完好拆出来,不可能,肯定像狗咬似的。

7  最后一个方法,大家看下能不能可行?
就是在电池正极上端塑料开一个孔。用14.8V 电压能否激活电池。

这里开小孔。

网友:
肯定锁了,应该单节欠压了

网友:
肯定锁了。
0%电量,死透了。
买电池比较省事。

网友:
笔记本的那几个金手指有通信用的,不是对应电池里边的单节电池的。

网友:
大多数电脑,主板给电池充电,要有通信才会有真确电压,否则只提供一个能供芯片运行的低压。
有的配套电池,电池没有通信也不会输出(或者有检测脚需要拉高或拉低)。

健康度显示没有太大意义,如某些情况触发电池锁死,则从锁死开始,数据变为只读,不再更新。(如果是长时间未用或者用完后未及时充电,从而出现的这个情况,那基本是电池过放主板锁死,基本无法解锁或成本高,就只能整套换了)

当然也有概率是电脑充电电路出了问题。总之大多数情况下要搞好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单节电池损坏啦。直接换单节电池,很难激活。

网友:
充了电甚至是换了电芯也不会解锁,因为已经进pf模式了,要解锁
不如花个50/60买个新电池

网友:
无损拆解、换电池、激活都麻烦,还是重新买个组装电池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单节电池损坏被锁了,要解锁看有达人能行,普通人还是换组装电池吧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4653-1-1.html

去下载软件,
这年头计划性报废,时间到了就自己锁死电池了~~
除非你是单片机专家能够自己解锁,
新电池百元内拿下~~~

旧电池可以拆下来当玩具, 18650, 记得带保护板再用~~~

DIY有风险,后果自负~~~

网友:
别拆了,快去盖楼抢工具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0223-1-1.html

网友:
楼主这个电池应该是已经锁了,业余条件下基本无解

网友A:
这款应该是老款笔记本,电池应该没锁死电路的,大概率是其中一个电池不好,电路保护了没电压输出了,而且外壳强拆开的话很难看的,恢复不到原来的样子的

网友:
加油,期待LZ的后续进展,最终是否解锁了

网友:
只能买个新的了!

网友:
应该是单节电池损坏被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应该是老款笔记本,电池应该没锁死电路的,大概率是其中一个电池不好,电路保护了没电压输出了,而且外 ...

却实老笔记本  拆了不好恢复。
有个方法拆电路板部分上盖。

网友:
要拆开换电池

网友:
买通用电池最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