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垃圾美的,大热天给我找事干

楼主(2023-07-11):
难怪最近这落地扇时转时不转,我还以为控制板药丸,这货早开焊了
今天一拔插头,一条腿留着插排上了,塑胶头都是软的

楼主(2023-08-11):
骂错了,今天才注意到,是新飞,不是美的

网友A(2023-07-11):
这风扇有年头了,没顺手上点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风扇有年头了,没顺手上点油

不上,懒,哪天不转了冒烟了我再水一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上,懒,哪天不转了冒烟了我再水一贴

兄台,M币贬值厉害啊

网友:
投诉有伤人危险,也许可以换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台,M币贬值厉害啊

有年头了,但用的并不多
你看,根本不缺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风扇有年头了,没顺手上点油

电风扇的铜套轴,上油根本不解决问题

网友:
美的这款质量有问题。

网友B:
这风扇,电机背部开个大口子是为了散热嘛,哈哈

网友:
风扇还是艾美特靠谱点,家里三个都是艾美特,最划算一个实在收荒匠手里8块收的水仙鸿运扇,至少8成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风扇,电机背部开个大口子是为了散热嘛,哈哈

我看到他这个大窟窿脑子中就出现了一个画面:坛友让我上油,我一锤子砸开看看,缺油就加了拍照回帖,不缺油就直接拍个照片回帖。

网友D:
美的也真是的元宝风扇不用这个步进导风的转盘转的快些多好呀。这个电机慢吞吞的难受死了。咋拆开呢。

网友:
风扇这么小的功率,按说就算插头开焊也不应该发热这么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的也真是的元宝风扇不用这个步进导风的转盘转的快些多好呀。这个电机慢吞吞的难受死了。咋拆开呢。 ...

可能,先把塑料弄下来,然后撬塑料下面的铁板

网友E:
美的电机缩水,不仅换成了铝线,还TM将电机功率减小了,新风扇比十年老风扇还要不凉,还不如钻石(吉星)
美的插头采购的便宜货。
买一体铜的插头换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他这个大窟窿脑子中就出现了一个画面:坛友让我上油,我一锤子砸开看看,缺油就加了拍照回帖,不缺 ...

前些天,想让它抬头,它不想抬头,就给我摆烂

就是塑料老化了,都成渣了

网友:
兄弟该淘汰了,我最近入手了一个艾美特直驱空气循环扇,那晚上那叫一个安静呀。感觉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美的也真是的元宝风扇不用这个步进导风的转盘转的快些多好呀。这个电机慢吞吞的难受死了。咋拆开呢。 ...

这导风轮电机有转速快和慢两种参数的,把白色塑料柱上面的黑色卡针从头大那边顶出来。电机是卡扣铆合的,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美的电机缩水,不仅换成了铝线,还TM将电机功率减小了,新风扇比十年老风扇还要不凉,还不如钻石(吉星){: ...

淘宝上好看的插头,4元一个,10元5个,作为价格敏感型消费者,翻出个黑不溜秋的进口插头换上了
给这渣渣用就是浪费,我还舍不得呢
垃圾美的,拜登赔我2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风扇有年头了,没顺手上点油

风扇轴铜套处上什么油好?百度了下上的汽车用的全合成机油,才两三天就不行了,有点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