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至额定600w电源,换了保险就跳闸坏了

楼主(2023-07-11):
极至额定600w电源,坏了,开始是保险烧了,不发黑。换了保险直接跳闸了。看不出来哪里烧了断路

网友A:
是谁教你们的保险烧了直接换保险就能上电

网友:
保险烧了一般都是有大短路才会烧掉的。

网友B:
短路问题没解决,不但烧保险丝 还炸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问题没解决,不但烧保险丝 还炸管呢!

换上的保险没烧,跳闸了。找不到原因

网友C:
要测量一下,大短路一般好修。 初级电路!

整流桥, 安规电容,NTC热,压敏电阻, 主电容, MOS管,

网友:
这样修机怎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测量一下,大短路一般好修。 初级电路!

整流桥, 安规电容,NTC热,压敏电阻, 主电容, MOS管, ...

太复杂了,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谁教你们的保险烧了直接换保险就能上电

我就是这么起步的,没人教

网友:
看标题我以为好电源换了个保险就跳闸,我还在想,好电源换保险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