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用电源。。。。。

楼主(2023-07-11):
停电的时候给 光猫及路由器供电,手机流量有,但是和基站连的不怎么友好。整个小区有几个基站不知道,小区一共5821户,看着是连着呢,但是 断断续续有网。就想 在停电的时候有电源给光猫及路由器供电,让手机能上网。。。。

用锂电池组 还是 单节 升压??

锂电池组 有4个本本电池拆出来的20多节18650电池,因为容量不同 串并联的问题,曾经发帖咨询过大家,暂不考虑此方式。
现在想问的是应该用 3只大容量电池串联成12.6V,还是单节更大容量电池升压到12V。

准备给此电池(组)供电的 是一只 台式机电脑电源,只有+12V 和 +5V 供电,其它电压已被拆除。

网友:
当然是3串呀,想都不用想。

网友:
当然是用这二十多节搞大并联然后再升压了啊

网友:
串联稳压后,12V使用。

网友:
升压似乎效率一般

网友:
单节升压效率低,不耐用。还是3节串联稳压好

网友:
应该用锂电池组比较好

网友A:
以前很多小区机房是没有UPS的,单元楼断电,机房自然也断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很多小区机房是没有UPS的,单元楼断电,机房自然也断电了……

光纤的,用光功率计 能测到光强度没啥改变。。

网友:
3串,不需要升压,简单,效率高

网友B:
有QC 12V触发线,输出5.5mm接口完全可以给光猫供电。
光猫带无线已经可以了,不带的话,那还要弄个无线。

现在很多移动电源都支持QC12V输出,大约能有1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QC 12V触发线,输出5.5mm接口完全可以给光猫供电。
光猫带无线已经可以了,不带的话,那还要弄个无线。

我原来的光猫带wifi,但是去年夏天的时候 频繁的无故障断网,就是看起来都正常,就是 会用 十几 或 几十分钟后断网,然后 10分钟左右再自己恢复。。。想整个备用电源,给光猫和路由进行双电源供电,停电自动切换电池供电电。

网友:
如果动手能强的话,就自己动手弄,要有电池,保护板和充电器,还的有自动切换电源的控制。不强的话,直接掏个UPS电源,省心,省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来的光猫带wifi,但是去年夏天的时候 频繁的无故障断网,就是看起来都正常,就是 会用 十几 或 几十 ...

频繁无故断网,60%是电源太热了。
电源适配器换电容,然后通风能好点。

当然无线被干扰也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