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修调整雷蛇巴塞利斯V2、V3鼠标

楼主(2023-07-11):
之前拆过一个第一代的标准版,今天就把二代和三代都拆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7555-1-1.html

要说第一代还有雷蛇太攀蛇和帝王蟒的影子,
那第二代的巴塞利斯蛇就长得像隔壁的罗技G502了,

但不同的是巴塞利斯V2的重量更轻,整体更短一些,
圆背,曲线更加的弧,手掌不是特别大的人,握持使用的时候相对会更贴手一些。

相比一代,使用了雷蛇第二代光学微动,虽然手感一般般,但已经没有传统的机械微动的“双击、断触、粘滞”等问题
,滚轮沿用了第一代普通版本的可调节阻尼的结构设计,核心还是编码器形式,安装的方式与上次我拆的那伽梵蛇差不多,都有个支架

底壳上调节滚轮阻尼的装置

传感器为PAW3399DM

主控芯片。和RGB logo灯

这一代的按键面板是有预压装置设计的,这个预压装置跟罗技直接做在按键柱上的还不同,
更像华硕ROG鼠标的那种。
按键面板被做成了一个可以活动的跷跷板,底下加了一个弹簧。虽然说最大的优点是避免了空键程的问题(空键程就跟相机快门那种感觉差不多),
按键面板无论哪个位置按压都会有一样的手感,但缺点是整个面板用久了会变的非常松,
由于我平时使用,手指只会放在面板凹槽的位置按压,也不去按别的地方,对空键程只要不是太严重也不是很敏感,但我比较介意面板松动这个毛病。所以我决定再拆掉弹簧后,调整了一下翘起的高度,把按键后面的部分粘在顶壳上,直接死固定了

然后就是巴塞利斯V3,
V3的造型和V2差不多,外观上最大的区别是底部有一圈灯,
狙击键改为不可拆卸的设计,并且三个不同的方向都可以按动

脚贴的形状也有所变化,圆角更大一些,上一代容易刮鼠标垫的问题基本上是解决了
模式配置切换按键和螺丝的位置也有所调整,最大的变化是后面调整滚轮阻尼的旋钮不见了

V3的按键面板就是固定式的,就不会有松动的问题

调节滚轮旋钮不见了,是因为V3上使用的是电磁滚轮,也就是霍尔传感器的那种,寿命比之前的编码器更长,也不像光栅滚轮那么怕灰尘污垢,
后面的电机是控制滑杆抬降的,滑杆压住滚轮的时候,在齿轮上滚动,就是带刻度的普通模式,抬起时,变为无极模式,用于快速翻页
控制的方式可以手动也可以自动,手动的话,按滚轮后面的按键就可以了,自动模式有两种,一种是根据滚动的速度自动切换,还有一种是根据使用的软件自动切换
比如上网的时候是无极模式,打游戏的时候是普通模式,这个滚轮优点很多,但最大的缺点是很贵,坏了买这么一个配件需要80元,

滚轮的排线

其实正在拆的这个,并不是我当时买的那只,之前的那个因为经常抽疯,走售后换了个新的
都是由于我买的比较晚,就只有泰国产的。如果是最早一批基本上都是国产的,做工相对泰国产的好不少。

像我的这个鼠标,感觉很多地方都没焊好,特别是接口那,
拆鼠标拔线的时候差点一起给拽下来。怕以后出问题,只得重新补焊了一遍

拆之前这个鼠标中键用不了,有个时候鼠标还会突然重启一样,DPI突然恢复到设定的最低值
另外左键的这个光微动也有点问题,回弹它得卡一下才能完全弹起来

又发现主控也没焊好,有好几个引脚就尖角那焊到了一点锡,焊盘的铜皮都是露着的

重新拖焊一遍.....这一代的传感器是PAW3399AM
都是3399,不知道跟上一代用的PAW3399DM差别在哪里

找出上次买的光微动,挑一颗正常的换到左键上,
这种微动里面没有是直接卡在主板上的,拆卸安装不需要动烙铁,

补焊完还洗了一下板,干净了不少,装上去测试了一下都没问题了

楼主:
上次修的罗技M570的中键和后退键坏了,这次准备改成常见的按键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2905-1-1.html

左右键的微动又换了,换成了欧姆龙的蓝点,
中键是松下的这种轻触开关,有点硬,想办法装了一个正方形的微动上去
手感和寿命都会好点

滚轮支架后面的这部分得加长一些

晶振换了一个方向,不然位置会有干涉

前进后退键换成这种两脚微动,这种微动手感会好点,按着也是有咯哒咯哒的声音的,
高度跟之前不同,要切短按键柱才能装下

打胶固定一下

基本上看不出来改过的痕迹

网友A:
别拆了,快去盖楼抢工具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022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拆了,快去盖楼抢工具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0223-1-1.html

手动的我有了。机会留给你们吧

网友B:
巴塞利斯蛇巨小,大手根本不能用。20CM手搭上去,中指在鼠标外面。蝰蛇也是巨小。
罗技也只有G604 和G900系列比较大一点。
巴塞利斯蛇V2等,缩水了滚轮用20W圈的机械编码器,比一代200W圈的双飞燕光手轮寿命差了十倍。罗技的双模光栅滚轮被我搞回滚了,光手轮都没有回滚,罗技是渣渣。
罗技爱用4.3mm的4脚轻触开关做中键,我换了华诺2脚,将脚拉长了高度刚好。也可以试试凯华的高寿命静音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巴塞利斯蛇巨小,大手根本不能用。20CM手搭上去,中指在鼠标外面。蝰蛇也是巨小。
罗技也只有G604 和G900系 ...

巴塞利斯严格来说是中小手用的鼠标,大手用的确不太合适,但它的体积又没到巨小的那种程度,最小的应该是八岐大蛇,只比thinkpad蓝牙的那个小红点的鼠标大那么点点。
V3要是质量好点,在滚轮这一方面就能完全超过V2,那个滚轮除了价格贵,各项方面都很顶。可惜这鼠标大多都是泰国产的,做工不如国产的好,经常出问题,贴吧上好多人都踩到了雷。一开始我还挺侥幸的,结果两次中招....
那个轨迹球鼠标的中键,改静音的恐怕不合适,它的触发力度太轻了,我换的这个是0.74N的,极限是0.65N松下黑点,再轻就不行了,容易在滚动滚轮的时候会误按到中键,

网友:
看鼠标的板子很是复杂啊。

网友:
看起来比较复杂了点,应该是在制图方面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巴塞利斯蛇巨小,大手根本不能用。20CM手搭上去,中指在鼠标外面。蝰蛇也是巨小。
罗技也只有G604 和G900系 ...

我用的无线版巴塞利斯蛇,这鼠标不算小啊

网友:
确实比较像

网友(2024-08-19):
高清拆解,好图好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