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不开心 !!! 我的u盘不行了!!!

楼主(2023-07-11):
2013年我第一次接触到diy u盘。就是在数码之家
买了人生第一块u盘   64g的  当时算是挺大的容量的,。搭配我的苹果本子 +透明的外壳 当时是很酷的
2023年年初 突然不可以用了,

我抱着试着的心态找了原来的店主 他说没什么价值 现在很便宜,(对我来说 意味着好多东西)
我在论坛上找了一个修u盘的 ,他说颗粒坏了。64g 变成了32g (其实修的成本已经远远高于这个u盘的价值了)
后面修好 我时不时的的还在用。

今天又不行了
陪伴了我  10年的时间   可能真的到时间了。

不知道要不要抢救。
虽然现在只有32g
我好怕他坏
如果修好了 我不打算用了就放在那里
望着它就好了

心情有点糟呀。
感觉不开心

网友:
现在便宜,买个容量大的吧

网友:
都10年的时间了,应该退休了,我的一个16G的U盘,快6年都没有使用过了。

网友A:
diy 的u盘更好玩,,要下载好量产工具,,64G变为32G,,有可能是两个32G颗粒组成64G,,其中一颗虚焊,重新量产后成32G,,这种有量产工具的U盘更不怕坏,,,只是数据安全性差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y 的u盘更好玩,,要下载好量产工具,,64G变为32G,,有可能是两个32G颗粒组成64G,,其中一颗虚焊,重 ...

帮我修的人说我u盘 颗粒坏了 然后帮我摘出了一颗 ,所以只有32g了。哭

网友B:
论坛的diy东西 大多不靠谱,拆机颗粒  寿命堪忧

想用建议用自己拆机的颗粒,以前的平板都是MLC正片。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应该开心才对

网友C:
现在U盘不值钱了,买个新的。旧的留着做启动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U盘不值钱了,买个新的。旧的留着做启动盘

旧的坏了 我想修一下

网友:
实际修理比买新的贵。
就像空调只能修不能换。结果修了压缩机(换)修了风机(换)并换了控制板。已经可以买不止一个新的了。有问题还是只能修。

网友E:
这么贵
我最大的u盘才4g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贵
我最大的u盘才4g

13年的时候 还是挺贵的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我自从上了这个论坛以来,都买了四五个U盘了。
其实我平时用到的资料可能也就10G左右。
但是32G 64G 128G的都各有一两个。

由于工作原因,经常接触到投标U盘,就养成了个习惯。看到别人的U盘就想拿过来测个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旧的坏了 我想修一下

没这个必要。现在新的比旧的性能更强劲。

网友:
节哀顺变吧

网友:
10年时间 了,  可能真的到时间了。

网友F:
买了两个雷克沙C20M,拆颗粒做了128G的,结果放一段时间掉固件。有一片闪存体质不好,只能又变回64G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买了两个雷克沙C20M,拆颗粒做了128G的,结果放一段时间掉固件。有一片闪存体质不好,只能又变回64G了! ...

我有一个好的 2280的 三星 固态ngff 固态硬盘,128G 如果拆颗粒做成固态U盘 需要多少成本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好的 2280的 三星 固态ngff 固态硬盘,128G 如果拆颗粒做成固态U盘 需要多少成本呀? ...

没这个必要吧。不如买个硬盘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的diy东西 大多不靠谱,拆机颗粒  寿命堪忧

想用建议用自己拆机的颗粒,以前的平板都是MLC正片。

NS1081+EMMC性能很满意,就是温度高点,可惜本人焊工渣,老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