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 Msata 2258H ce 跳线

楼主(2023-07-11):
掏得块 Msata 2258H主板,原板上2颗SD 05485 64G (2CE),拆下后准备上4颗15139-128G(4CE),上1颗后看了下CE分布,明显不对,才识别了2CE。分析后应该是CE跳线不对。
看了下主板,晕了,不知如何下手,麻烦有知道的前辈直到下,CE1-CE16是哪几个?

正面

背面

网友:
A798=SanDisk,512Gbit(8K),SDTNPMCHEM_032G SanDisk,512Gbit(8K),SDTNPMCHEM_032G=45,3A,A5,82,7A,56,2,08,10,0,4036,4096,2,9,3,256,2,8,640,3,68,8F,27,30,2,5F,2,1,1,2,1,52,51,0,A2,0,1,1,0,80,88,88,88,88,0E,26,88,88,66,66,66,66,82,0,〗,,

网友(2023-08-11):
几CH的?    你这个是BA152球的哦  没问题就对着来就好了

网友:
保留RCE2,4,6,8    ,单数RCE1,3,5,7去掉试试

网友:
主控背面缓存底下那一排电阻就是RCE电阻(跳线电阻),去掉RCE1,3,5,7   ,保留RCE2,4,6,8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