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到处都是铝线啊

楼主(2023-07-11):
电机、变压器、电磁炉都是铝线也就算了,现在连蓝牙耳机都不放过

网友:
相信耳机线圈采用铝线是为了减少重量提高音质,这么细小的音圈在成本上区别不大的。

网友A:
轻灵点,估计动态响应足点

网友:
因为现在大众普遍缺乏认铜感!

网友:
音圈引出处往接线柱上接必然要有一段活动的线,用铝线会不会很快被震断?

网友B:
我记得十三年前买耳机的时候,广告还在宣传什么无氧铜线镀银线什么的,现在铜包铝也是黑科技了?

网友:
音圈用铝,好像有特殊用途

网友:
市场,,,价格,,,市场更喜欢低价,。。。

成本与利润,,,

迎合市场,只能是越来越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十三年前买耳机的时候,广告还在宣传什么无氧铜线镀银线什么的,现在铜包铝也是黑科技了? ...

那时候的铝冶炼加工技术不行呀!

现在高档的音圈都是铝的了,尤其是高音,
但仅限于音圈,引出线是铜线绕在丝线上的,高音的是带状的,估计抗震

网友:
节省成本,无所不用奇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轻灵点,估计动态响应足点

铝线的韧性不好,用一段时间就断了

网友:
喇叭的瞬态响应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用铝的话音圈的质量可以稍小一些,自然可以改善瞬态响应

这个不算偷工减料,机加工更难

网友:
还是铜线结实耐用些吧

网友:
消耗品,外接部分长期反复震动,没铜用得长吧

网友:
其实在音频领域,铝线比铜线更合适。

网友:
那么细的铝线很容易断吧

网友:
铝线,铜线差别不太大!

网友:
铝的延展性优于铜。

网友:
铝线可以减少震动部分质量

网友:
主要是减轻重量,高频响应更快,振膜连接线应该是纯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