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老师傅指点一下压缩机启动电容的接线问题

楼主(2023-07-11):
一个抽湿机里面的拆下来的压缩机,正好还有个空气罐,想买点配件组装一个小气泵试一试.
不太明白这个启动电容应该怎么接线,这个电容是机器里面自带的.

网友A:
我看空调压缩机的电容都是圆形金属外壳的,这种电容有可能是风机的启动电容。

网友B:
1和2是一组,,3和4是一组线吧,,用电表量一量

A是一组,,B和C是一组,,交流电不分极吧

比如A可以接1或2,,,B和C分别接3和4

或A可以接3或4,,,B和C分别接1和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空调压缩机的电容都是圆形金属外壳的,这种电容有可能是风机的启动电容。 ...

这不是空调用的压缩机,这是抽湿机里面的.抽湿机里面也有一个小风机,那个小风机对应了一个更小的启动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和2是一组,,3和4是一组线吧,,用电表量一量

A是一组,,B和C是一组,,交流电不分极吧

是的,我在淘宝上搜了一下这个型号的启动电容,详情也写明了不分正负极的

网友:
拆的时候就应该记牢,不然的话就得拼经验

网友:
单看颜色,估计是B/C是零线,插在12或34,
A可能是启动端,接电容的另一端(34或12).

再可以量电阻试下,棕&B主绕组电阻最小,棕&A启动绕组其次,A&B=前两个阻值相加

网友:
看电容壳子上只标一个容量值,大概是单电容(也可能是2个电容,以测试为准)那么12和34分别为2根引出端子了;至于电机线端通常棕色火线,蓝色零线,棕/黄线接电容,可以暂短通电试机,正常运转为准。

网友:
量压缩机电机绕组的电阻,反正电容两端是运行加启动之和就行

网友:
拆开盖子摸着线看看,估计是BC接在一起,A单独。厂家不会搞太繁杂的线路。电容是12脚是一起互通的,34脚也是互通的,多了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