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78元的ZiJin平板打印机收银机开票机低功耗小电脑拆解并简单分析电路

楼主(2023-07-11):
之前购买了交易区推荐的全新触摸平板打印机收银机开票机低功耗小电脑主机全新触摸平板打印机收银机开票机低功耗小电脑主机 - 数码交易区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感觉稍微大了点,拆开看看能不能把平板单独拿出来用。

外观

外观

到手触摸板稍微有点歪了 全部拆开,拆比较简单,就几个螺丝。主要部件就这些。

12芯连接线用来连接2块大的PCB。还有一个壳子里的打印机机械部分

机械部分一个针式打印机打印头,两个电机分别负责打印头移动和打印纸移动,通过底部的PCB电源板PCB连接,通过电源板上的单片机控制打印机打印。
这一部分不准备改动,就简单拆解一下。可参考坛友改造USB独立打印

第一个部件开关小板比较简单总共3个按键,进纸、退纸和开机键,两个指示灯,红色缺纸提醒和绿色开机指示灯,通过6芯排线与电源板连接。开关键是控制平板开关机,其余的都是打印机控制和指示。

平板主板部分
1:CPU Z3735G 手册上说了最大支持1G的内存,有大神做了测试,空焊盘加装了还是识别1G。
2:16G EMMC 是有点小,有大神已经尝试过换32G可以正常使用。
3:AXP288电源管理芯片,看了芯片的pdf文档是支持锂电池充放电管理的,可惜我看不懂。

7:音频芯片背部有4个触点,因该能引出耳机接口。其他接口在图上标住的很清楚。主要看一下12针接口。
12:12针的接口主要是给平板供电和USB 输出,另外把开关引到开关小板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3.3V输出、和4V输出,分别是给电源板提供信号使24V电源输出给其他设备,后面会细说。
背面很平整没有元器件,主要就几个触点。
1:开关已经引出,音量调节意义不大。
2:音频芯片背面4个触点 应该可以连接双声道耳机,另外的PDM_SCL PDM_SDA求科普。

3:主板串口RX TX 应该不会错,要加芯片才能转换成RS232,风险有点大,如果真有需要,USB转串口也是可以的。

电源板部分

图上标记的很清楚,电源板 插入24V供电到⑪后直接给⑧供电转换成4V电压通过⑯的11,12角给平板主板供电,其他路不通电。当按下开关小板的开机按键3秒左右,开机信号通过⑩到⑯的4脚把开机信号给平板主板,平板主板开机产生3.3V电压通过⑯的10脚经过电阻R85 通过三极管控制⑥MOSFET导通,主板24V工作通过 ⑦产生5V电压给其他芯片供电。另外产生4V电压通过⑯的9脚给① ②USBHUB信号使USBHUB工作。

USB信号通过通过⑯的6、7脚给USBHUB①分出4路USB分别④打印机控制部分、③USB网卡,⑮MINIUSB口和②USBHUB2,②USBHUB2再分出⑫4个USB口。

基本上就这些了水平有限打印机控制部分不做分析,纯属业余爱好,有不对的请大家指正,一起交流。

后面装备把打印机和平板分开使用,准备把①②③⑫⑭拆下来再搞个扩展板给平板用,打印机单独使用。

网友:
车已经开走了

网友:
这个1G内存实在太小了,还有CPU只能支持1G的这个说法吗

网友A:
PDM_SDA和PDM_CLK应该是数字信号的数据脚和时钟脚。可以分析一下这两个脚,看一下是走什么协议的数据。。
我之前也想着入手一台,想想用处不大,就忍住了。。现在好像没有车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M_SDA和PDM_CLK应该是数字信号的数据脚和时钟脚。可以分析一下这两个脚,看一下是走什么协议的数据。。{: ...

那位大哥600台本来准备3个月出完,结果1周左右出完了,车早就没了

网友B:
只能支持32位系统,内存又小,平板分辨率连720p都到不了,连抖音都刷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支持32位系统,内存又小,平板分辨率连720p都到不了,连抖音都刷不起来 ...

你错了 这个东西我刚开始也是这么想到的 ,谁知道卖货群里来了一群3D打印机的大佬600台没几天就没了。海鲜市场应该有高价卖出的

网友:
打印简单,精度够就行

网友:
价格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车没意思,配置太低了,坚决不买垃圾

网友:
针式打印机没啥应用?

ZiJin平板收银机的打印机改造2:打印机改成USB独立打印

网友:
大佬就是大佬,可以吧不要的东西全部拿掉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错了 这个东西我刚开始也是这么想到的 ,谁知道卖货群里来了一群3D打印机的大佬600台没几天就没了。海 ...

价格便宜,又都像你这样以为花78元能买到两件实用的东西,殊不知这平板这么鸡肋,针式打印机也很鸡肋,当然,这还是得看个人使用需求,如果只是简单打些文字和不怎么清晰的图像,那倒是够用了

网友C:
这个CPU以前的win平板上很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CPU以前的win平板上很常见

那是3735f,,这个G 可能就是后面出的阉割中的阉割版吧

网友:
配置有点低,没有下手。

网友:
就是以前山寨平板的方案啊

网友:
平板鸡肋,针式打印机也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