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拆一个台灯插线板

楼主(2023-07-11):
闲着没事,拆个台灯带插线板的所谓安全台灯插座。不看不知道,电线细的像头发丝,竟然敢标最高2500W。插个充电器,电风扇还是可以的。如果插开水壶,电吹风的话,那就危险了。所以说有些东西拆开了看过了,才能放心大胆的去用。

楼主:
上面的usb接口能不用就不用,看电路板零件少的可怜,手机烧掉就不值得。国货当自强,山寨无底线!振兴国货任重而道远!

网友A:
把USB电源部分断开,找个手机充电头拆了电路板塞进去,飞线到USB比原来的靠谱

网友:
线确实比较细,感觉和网线差不多。

网友:
挺好的,有电就能达到多用途

网友B:
接个大功率的烧水壶,估计直接就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个大功率的烧水壶,估计直接就报废了。

估计外壳和电线能同时融化了,然后就是跳闸

网友C:
外型挺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型挺好看的

中看不中用 绣花枕头一包草

网友:
插排还是要买品牌

网友:
人有多大胆,吹牛能上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usb接口能不用就不用,看电路板零件少的可怜,手机烧掉就不值得。国货当自强,山寨无底线!振兴国货 ...

那个USB板主要是给小台灯供电的

网友:
线 排得很乱,这种大功率肯定用不了。

网友:
插头线可能都是镀铜的铝线。

网友:
台灯上面搞些插排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USB电源部分断开,找个手机充电头拆了电路板塞进去,飞线到USB比原来的靠谱 ...

这很靠谱,绝对比之前的强

网友:
用来秀的,不是用的。

网友:
看成台灯线路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