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焊接18650电芯的影响损伤

楼主(2023-07-11):
自行组装18650模组情况还是挺多的,个人也会经常更换一些电芯。
一年用不了几次,买点焊机又没有必要,都是直接用的电烙铁,但是百度了一下,电烙铁焊接对电池有伤害。
特意研究了一下对电池内部伤害到底是啥。。。。
电池内部简略结构是:正极片,负极片,三层隔膜,把正极片和负极片分开。然后是极耳正负极连接。
极片的材料是金属材料,对高温的耐受性还好,暂时不做考虑。
隔膜的材料问了一下专业人员,温度耐受性在120度左右,超过温度会收缩。
今天特意拿了一只电池,正负极使用电烙铁上锡,然后进行拆解,最终发现隔膜确实有一定的收缩。
综上,使用电烙铁,对电池的损伤会导致隔膜收缩,当隔膜收缩到一定程度,正负极直接接触会短路,内部短路的风险可大可小,18650有盖帽,短路之后盖帽会喷出漏液。轻微的收缩,对电池的寿命也会有影响。
有条件的情况下还是使用点焊机最好。
如果要使用电烙铁,加一点助焊剂,减少接触时间应该也可以用。

完好的电池

上锡后的负极

滚槽切开后的盖帽

拆解后内部卷芯

隔膜有轻微的收缩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原来烙铁焊电池这么危险!

网友B:
刚刚还焊了一个。你一说有点害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还焊了一个。你一说有点害怕了

控制一下温度和接触时间,应该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原来烙铁焊电池这么危险!

我也电烙铁焊了挺多的,所以特意试了一下。有影响,只要当时没有出问题,就可以用。

网友:
焊电池电烙铁最好功率大些,焊接速度要快,一次焊不好等电池凉了再重新焊,电烙铁不要一直戳在上面

网友:
在论坛换了几十节电池,有几节用烙铁焊过,使用中感觉不抗用了。

网友C:
别锡焊接了 做点焊机吧

网友D:
80块钱就搞一个点焊全套……一个电烙铁都不止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锡焊接了 做点焊机吧

是的,正在研究点焊机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块钱就搞一个点焊全套……一个电烙铁都不止80

八十怕是搞不定,乱七八糟的线也不少了。

网友E:
使用电焊胶试试,粘的牢无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电焊胶试试,粘的牢无热量

好像非导体吧?

网友:
还是电焊机安全一点

网友:
我一般还会用冰冻的湿巾包住电池,另外电池提前放空电量

网友F:
一开始我是用烙铁+助焊剂,但是发现时间久了,助焊剂会让正负极生锈。后来买了块简易点焊板,用大容量锂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开始我是用烙铁+助焊剂,但是发现时间久了,助焊剂会让正负极生锈。后来买了块简易点焊板,用大容量锂电 ...

对的,生锈也是个问题,正负极一般是镀镍,被破坏了,就容易氧化。

网友:
焊电池电烙铁功率要足够、速度一定要快

一次焊不好等电池凉了再重新焊,

切记电烙铁不要一直戳在上面

网友:
焊电池电烙铁最好功率大些,焊接速度要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80块钱就搞一个点焊全套……一个电烙铁都不止80

80块钱电焊全套?求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