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ONY厚机液晶屏电视32BX321,拆修小毛病失败

楼主(2023-07-11):
比较久的SONY电视,也不算“大屁股”吧,但是比新款的厚很多了。该机通电时小概率丢失全部设置,出厂化了,拆开发现多个24c02,但是仔细研究,都是接HDMI接口的。研究只可能储存在spi falsh里,原机F编程器刷写也没有发现异常,估计要换F,但是测试不能换别的型号,会不保存设置。或者压根就不是F的问题,是供电之类的不稳。最终维修失败告终。

网友:
大品牌,做工真不错

网友:
从某宝看能不能淘块二手板,如果更换后一切正常,再折腾不迟。

网友:
今天我也修个板子失败

网友:
时好时坏的不好搞

网友:
智能电机等于麻烦电视。

网友:
SONY电视还是比较耐用的,我台14年买的,到现在只是坏过个外置电源,KDL-48R480B 48英寸普通电视,色彩还可以

网友:
我今天也将一台坏了7年的三星43寸等离子电视弄好了,

网友:
总结经验,成功都是经验中得来的。

网友:
不是安卓系统的

网友:
软件问题不好搞

网友:
原装货,做工用料都不错

网友:
这种不是智能系统有点古老了。

网友:
这小毛病要找到病根才能解决。

网友:
质量不错啊,也坏?

网友:
俺也是维修屏幕失败

网友:
确定电源没问题吗?接示波器,看一下开机电源的波形

网友:
换个二手板,一包烟的事

网友:
先换电源板上电解,根据经验元器件电解寿命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