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问石塑或者木塑天花板有没有夏天极热天气滴水的?

楼主(2023-07-11):
我以前不是发过一篇《墙面粉化、脱落后自装用的一些工具》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6420-1-1.html,把顶楼出租屋的客厅天花板和墙面用了石塑板,解决了容易粉化、脱落的问题,但是问题来了,墙面没什么问题,但是天花板在极热的天气比如这几天,在天气预报32度楼顶40度的情况下,在楼顶没有漏水没有水管的情况下,在连续晴了很多天楼顶都快干的冒烟的情况下,居然今天晚上天花会有一个地方滴水,下暴雨台风都不会滴水。去年也是在这中情况下滴水,滴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好了,以后好像也没出现过。

我在深圳,天气还是比较闷热的,这几天空气湿度还是70%-80%。
我觉得是石塑板平日吸水,极热天气下早晚温差10度水冷凝析出?不知有没有大佬分析一下。

网友A:
过去有粉化现象,说明楼板里面存有水分,滴水也是此水作怪,至于只有个别天气才滴水,那跟空气湿度有关吧?干燥时蒸发强烈,渗出的水不待滴落就干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去有粉化现象,说明楼板里面存有水分,滴水也是此水作怪,至于只有个别天气才滴水,那跟空气湿度有关吧? ...

就是你分析的道理。湿度是相对湿度,高温空气可以容纳跟多的水分。我之前曾经用PTC取暖器,有时候开一夜,过了半年,线管里边都是水,导致电线皮击穿短路。

线是10多年前敷设的,即使当时有水,也蒸发没了。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冷凝水。

网友:
湿度太大了吧

网友:
既然屋顶不漏水,那肯定是室内造成的,湿度太大了,开空调就好了,多开点时间,我们这就是夏天连阴雨天室内的衣柜都发霉,就是经常开空调保持干燥就好了,我这还是北方,真不敢想南方梅雨天气会怎么样

网友:
楼板里面存有水

网友:
冷热温差是会有水珠

网友(2023-08-10):
回南天 天气潮湿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