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LED灯条,工作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3-07-11):
我原先以为肯定是12V,或者5V,电源线那个方块就是适配器。

但是店家和我说,就是220v。后来我想想也对,灯带很长,电压低不容易走远。

但是直接220v肯定不可能,灯珠耐受不了。

所以到底多少?上图的方块负责啥,难道就是个整流?下图的芯片又是干啥的:

举一反三:如果12v DC,我用符合国标的六类网线当电线,四根正四根负,走15米左右给设备供电,压降大概多少?有没有必要用POE输出48V,再设备端弄个poe转12V分离器?

网友:
一般来说这样的多是12V的,可以接上电源以后测量输出电压值。

网友:
图片这样的灯带每一段都带一个整流真可能是直接220V输入。

网友A:
插上电量一下就知道电压了

网友B:
是直接220V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电量一下就知道电压了

售前做功课阶段。而且我需要的场景有DC没有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直接220V输入

到灯珠附近再整流降压吗?那那个方块里是啥?

网友C:
买了n多的这种灯条了,不过是13年左右,方块里面就是个整流桥。最近几年新的不太清楚了,看图片好像灯条上又加了整流桥,看不到走线估摸每剪断12只2835灯珠2并6串,按照3v灯珠计算,562限流电阻折算电流(220-3*6)/5600=36ma,每组功率为6组x3vx0.036Ax2并=1.296瓦,每剪断范围为一组并联,可以折算出每米功率。如果是6v或者9v的翻倍

网友D:
卫生纸你测一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n多的这种灯条了,不过是13年左右,方块里面就是个整流桥。最近几年新的不太清楚了,看图片好像灯条上 ...

卖家说单米的,功率6瓦

网友:
还真看不出是多少伏的。

网友E:
盒子里是4个二极管,全桥整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说单米的,功率6瓦

每12灯珠6个562电阻和整流桥为1组,每米有几组就是几个1.296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了n多的这种灯条了,不过是13年左右,方块里面就是个整流桥。最近几年新的不太清楚了,看图片好像灯条上 ...

这样算岂不是每组功率就有220*220/5600=8.643W了,而LED只有1.296W,有8.643-1.296=7.347被电阻消耗了

网友:
你们还是见识少了,我在中山古镇,厂里有种单个封装灯珠 ,工作电压在51V-55V,用5个灯珠串联,加个FM3081,正常工作电流在19mA,做成冰箱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卫生纸你测一测不就知道了

铅笔芯!请叫我小钢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盒子里是4个二极管,全桥整流

出来是mmmmmmmm这样的波形,然后呢?

网友:
我上次捡了2米多长,上面一小段是24V,一直并联无穷尽也

网友:
整流加恒流,输出电压范围很大

网友:
这么简单的事,你看一下插头那里,出入是不是直通的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