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坏块卡RDT+量产经验分享,写给小白参考

楼主(2023-07-11):
本地电脑店收来的坏块卡,认盘 卡系统 启动卡logo 收回来开搞!~

主控:2258XT
颗粒:29F48B2ALCMG2
根据颗粒类型着对应的量产工具
跑RDT的特点是 灯光一闪一闪的 不管是慢 还是快 频率不变 就是一闪一闪的。啥时候不闪了 或者 等灭了 就是跑完了(频率变了 就是失败了)
下面上图开始 跟着我的节奏 一起摇摆

网友A:
写入26M/S ?这还是ssd么

网友A:
rdt设置读写顺序,我觉得下面这个好点,全部写完再读取,可以检测到稍微不稳定的块,每写入一个块就马上读取,容易漏掉慢漏电的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入26M/S ?这还是ssd么

M转T还要啥自行车呀。降容量开M,一样可以跑两百多,不过只能跑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t设置读写顺序,我觉得下面这个好点,全部写完再读取,可以检测到稍微不稳定的块,每写入一个块就马上读 ...

哦哦这样呀 我还说 没啥区别就选第一个就得了。感谢解惑 ~那这块盘放置一段时间再看看还能用不

网友B:
开卡选一,20 50  ,3圈

网友B:
不用勾rdt,  只有成功后选3 tdt bf..,勾这rdt,还要多学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勾rdt,  只有成功后选3 tdt bf..,勾这rdt,还要多学习呀

RDT跑成后 不用勾选 check&keep RDT吗?选三 是对得 我这里后面截图 选错成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卡选一,20 50  ,3圈

朱总指正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勾rdt,  只有成功后选3 tdt bf..,勾这rdt,还要多学习呀

朱总帮给看看这个帖子的问题呗。指点指点 该咋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1962-1-1.html

网友:
学习下,用的找啊

网友(2023-08-18):
引用 网友B:
开卡选一,20 50  ,3圈

电流一开始300几,半小时后电流变150ma,灯还在闪是什么情况?

网友C:
现在硬盘太难搞了 绑定了

网友(2024-03-28):
我的是点序AS2258-BN
这要如何开卡
容量是360GB的
在线求教

网友(2024-05-26):
引用 网友C:
现在硬盘太难搞了 绑定了

大神 可以评论区分享一下经验吗?

网友:
直接看任务管理器那个使用百分比可以吗?我没有测电流的东西。

网友(2024-07-28):
RDT设置参数有不

网友:
写的不错.图文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