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胎压监测主机电池鼓包,能用法拉电容吗?

楼主(2023-07-11):
胎压监测主机电池鼓包了,需要更换。突然想起来用法拉电容替换行不行?如果行,500mah的需要多大的法拉电容呢?有用过的吗?说一下感受!

网友A:
法拉电容替换肯定行,但要换算到500mah容量那个头里面会放不下的,网上多搜搜有按延迟秒换算法拉电容容量的

网友:
法拉电容替换,体积是个问题呢

网友:
换不了,电容体积太大了,要保证供电的话。我有个铁将军的原来也想换,最后想办法直连了。

网友:
换电池成本很高吗,还是电池靠谱

网友:
外挂呗,丑就丑点

网友:
500f相当于0.583Ah(583mAh)的电池。4.2v500F的电容充满电的电荷量是2100C(计算:Q等于CU等于4.2V×500F等于2100C) 假设1s放完2100C电,电流是2100A(计算:I=Q/t=2100C/1s等于2100A) 可以理解为2100As,也就是2.222Ah(计算:2100As=2100A×1/3600h≈0.5833Ah

网友:
需要两个2.7v1000F的法拉电容串联,比你的胎压监测主机大好多

网友:
还是乖乖换电池吧

网友:
还不如直接连保险丝取电呢

网友:
不懂这个,瞎发表一下意见,如果换算的法拉电容用一段时间没电了,那会不会配置丢失,又得重新和轮胎的传感器配对呢

网友:
换回耐高温的软包锂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拉电容替换肯定行,但要换算到500mah容量那个头里面会放不下的,网上多搜搜有按延迟秒换算法拉电容容量的 ...

原主机带的事480mah的电池,应该不需要那么大的,平时是靠太阳能充电的。这么一想,是没有那么大的电容。

楼主:
我现在电池和法拉电容都买了,到手后试试看。现在这电子产品都不贵的。想折腾一下看看。有行车记录仪用的法拉电容。

网友:
就软包电池吧    差不多也能顶两三年

网友B:
可以,我就是换了一个三千法拉的电容,很好用

网友:
有些行车记录仪就是用的法拉电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我就是换了一个三千法拉的电容,很好用

3000法拉电容多大了?怎么能装下那么大的电容?

网友:
法拉电容估计都有拳头大了

网友:
伟力通的   2015年10月买的   后来换过一次 软包锂电池  也是 经常鼓  夏天没事 冬天 山东这边 经常冻的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