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NVME短接不认主控 大佬给屡屡思路该咋整

楼主(2023-07-11):
正面 最下面两个锡点 3.3V应该就是rom点  如果没错的话

目前状况不认盘 短接也不认主控 由于没有这方面的认识,一顿乱量 两个会滴滴响的贴片电容 看最后的

大佬给指点指点 该从哪儿下手整

网友A:
17v   肯定凉凉了   颗粒滴一滴水上去   水立马蒸发   就可以垃圾桶了

网友B:
他就是再怎么坏,也不可能有17.3V电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v   肯定凉凉了   颗粒滴一滴水上去   水立马蒸发   就可以垃圾桶了

1.8V 可能看走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就是再怎么坏,也不可能有17.3V电压啊

1.8V 看走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就是再怎么坏,也不可能有17.3V电压啊

看补发的图5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v   肯定凉凉了   颗粒滴一滴水上去   水立马蒸发   就可以垃圾桶了

看补发的图5

网友C:
问题是,这是马牌主控,即使认主控又能干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这是马牌主控,即使认主控又能干啥呢。。。

只是不认卡了,电路有故障,弄好了就可以用了呀 ,这个卡目前 我是没法开

网友:
17V肯定挂了扔吧

网友D:
量各个电感,看有没有哪个电感对地短路的。

网友:
你这插上电马上就这么高温度不可能啊元器件G了的换运气好换个就好了  ROM就是3.3加GND

网友E:
那个有68度的芯片估计是短路了,坏了。要不他的旁路电容不会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各个电感,看有没有哪个电感对地短路的。

有个电感对地相通,看图我给标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有68度的芯片估计是短路了,坏了。要不他的旁路电容不会叫的。。

芯片暂时动不了植锡网还没到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个电感对地相通,看图我给标出来了

拆掉这个电感,量一下是上级短路,还是下级短路。

上线短路的话,考虑是供电IC,下线短路的话,考虑是主控问题或下级有击穿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掉这个电感,量一下是上级短路,还是下级短路。

上线短路的话,考虑是供电IC,下线短路的话,考虑是主 ...

范范大佬 能给上个图 标记一下不,有点抽象

网友D:
引用 楼主:
范范大佬 能给上个图 标记一下不,有点抽象

拆掉电感后,量这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掉电感后,量这两端

出去办了点事,刚回来。
用通断挡测量 下路为通。
后面该咋量 量哪儿 用啥模式。请下指示

网友:
我觉得是那个发热的供电IC短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