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CP2112读写X200电池

楼主(2023-07-11):
为了给X200升级8GB内存,把bios升级了一下,结果本来能待机几分钟的电池变成黄灯了,参考网上一些帖子后,尝试用CP2112进行了读写,为了读写稳定,淘宝上购买了IBM电池连接器和CP2112模块,另外画了个简单的转接板,连接起来比较简单,目前没有拆电池,用Be2works在XP下开始读取不到数据,后来给电池外接了usb口的5V供电,可以读取电池信息和Chip数据。也能reset,但是不能充电。把Cp2112提供的读写sdk,移植到Vc6,也可以读电池数据。如果能打开PreChg 或者 Chgfet 就好了。

DesignCapacity: 5616 10mWh
FullChargeCapacity: 49 10mWh
CycleCount: 701
Date: 2009.12.09 yyyy.mm.dd
DesignVoltage: 10800 mV
ManufName: SANYO.11
DeviceName: LNV-42T4647
SerialNumber: 015F
ChargingCurrent: 200 mA
ChargingVoltage: 12600 mV
DeviceChemistry: LION
Temperature: 30.8 C
Voltage: 2665 mV
Current: 0 mA
RelativeSOC: 0%
AbsoluteSOC: 0%
RemainingCapacity: 0 10mWh
Mfg1: 65535 integer
Mfg2: 65535 integer
Mfg3: 65535 integer
Mfg4: 3030 integer
SpecificationInfo: 0031 Hex
Battery Status:
TDA|RSVD10|RCA|RTA|INIT|DSG|FD|

复位后

DesignCapacity: 5616 10mWh
FullChargeCapacity: 4400 10mWh
CycleCount: 0
Date: 2009.12.09 yyyy.mm.dd
DesignVoltage: 10800 mV
ManufName: SANYO.11
DeviceName: LNV-42T4647
SerialNumber: 015F
ChargingCurrent: 200 mA
ChargingVoltage: 12600 mV
DeviceChemistry: LION
Temperature: 27.4 C
Voltage: 2635 mV
Current: 0 mA
RelativeSOC: 0%
AbsoluteSOC: 0%
RemainingCapacity: 0 10mWh
Mfg1: 65535 integer
Mfg2: 65535 integer
Mfg3: 65535 integer
Mfg4: 3009 integer
SpecificationInfo: 0031 Hex
Battery Status:
TDA|RCA|RTA|INIT|DSG|FD|

网友A:
有钻研精神,帮顶,记得2005年还跟X31 笔记本的电池换过芯,找人换的,也刷电池里的管理芯片,后来电池便宜了,做这生意的也差不多转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钻研精神,帮顶,记得2005年还跟X31 笔记本的电池换过芯,找人换的,也刷电池里的管理芯片,后来电池便宜 ...

主要是器件不贵,也有前人的经验,折腾着玩,试试能不能再挖一下电池的潜力

网友:
以前有人给笔记本电池换芯,现在做这行的都改行了吧

网友B:
x220电池也能破解吗

网友C(2023-09-04):
软件哪里找的呀?分享一个给我吧!

网友(2023-10-07):
分享一个给我吧!

楼主:
软件已发,玩的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哪里找的呀?分享一个给我吧!

忘记哪找的了,,软件已发,玩的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x220电池也能破解吗

不太知道,只是试着不拆电池,能读取数据,电池还能用的时候,软件能重置电池的部分参数。闪黄灯的电池,目前还不能不拆解进行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x220电池也能破解吗

Be2works 支持的芯片
Supported chips
Supported MCU chips:
BQ2040, BQ2060, BQ2063, BQ2092, BQ8011,
BQ8012, PIC16C63A, M37515, M37516,
AS3XXD, MAX1780, NT1908, PS331

Supported external EEPROM chips used
with MCU chips listed above:
24C01, 24C02, 24C04 (24C046), 25LC040,
S29190A, S29220A (93C56), 93C56, 93C66,
93C76, S29194A, S29394A, AK93C45A, AK6440A,
AK6480A, M95640, BR9040.

Supported chips with integrated Data Flash:

Texas Instruments:

BQ20xx
BQ2083, BQ2084, BQ20845, BQ2085, BQ8020,
BQ20Z40, BQ20Z45, BQ20Z60, BQ20Z65,
BQ20Z70,BQ20Z75,BQ20Z701, BQ20Z704,
BQ20Z80, BQ20Z90, BQ20Z95, BQ20695,
BQ20857, BQ20870, BQ20889,
BQ20Z451 (Apple  f/w up to 5.00),
BQ20Z955(Acer), BQ20869(SDI), BQ20870,
BQ20895

BQ30xx
BQ30Z55, BQ30Z551, BQ30Z554, BQ30421,
BQ30695A, BQ30422, BQ30420, BQ3050,
BQ30423б  BQ3060 (Sanyo)

BQ40xx
BQ40320, BQ40Z5xx, BQ40Z695, BQ40370

BQ80xx
BQ80201, BQ8030 (Sony, Sanyo), BQ8050,
BQ8055 (Sanyo, Sony), BQ8055A (Sanyo)

BQ90xx
BQ9000

SNxx
SN80306 (LGC), SN8765 (Sanyo),
SN8030 (SMP, LGC),  SN80305

Renesas:
M37512 (Sony, Sanyo, SDI, LGC),
R2J240 (Sony, Sanyo, SDI, LGC), 51F51 (LGC),
R2J24051(LGC), R2J240DELLSDI10F50,
045A20(LGC)

MAXIM:
MAX1781 (Panasonic, SMP, SDI, STL),  MAX1786,
MAX1786A (Panasonic), MAX1788 (SDI),
MAX1789 (Asus), MAX1785 (Panasonic),
MAX1787 (Panasonic)

OEM
BM3318, NT1908, A2170, A2169, A2168,
MEGA406(Asus)

网友D:
楼主麻烦分享下软件呗!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Be2works 支持的芯片
Supported chips
Supported MCU chips:

支持这些芯片的最低也要5.5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麻烦分享下软件呗!感谢!

已发,版本比较旧

网友:
楼主麻烦分享一下软件njjess@189.cn  ,刚入了个cp2112,用的demo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麻烦分享一下软件  ,刚入了个cp2112,用的demo软件

哈哈 ,邮件被189.cn服务器拒收了,已私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记哪找的了,,软件已发,玩的开心

楼主,能发一份软件给我吗?先谢了!邮箱2142779102@qq.com
网上找的打不开,有一个电池锁了想研究下,软件解了锁的话,我想改装硬件S8254A模块,可以用一辈子。缺点:就是看不到剩余时间!

网友F:
楼主,能发一份软件给我吗?先谢谢了!2142779102@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发一份软件给我吗?先谢谢了!

邮件发送成功

网友:
楼主软件在哪里,麻烦分享下软件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