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乳白色LED灯罩板是什么材质的?怎么折弯九十度?

楼主(2023-07-11):
我用电吹风吹过以后,能轻度弯曲,但是非常难折弯,即使折弯也有裂痕。请问各位老铁,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早期有用亚克力的现在貌似用塑料比较多。

网友:
乳白色LED灯罩貌似是一次成型的,折弯九十度有难度。

网友:
所谓塑料都具有可塑性,只能说明你加热的温度不够。

网友:
材质,温度,可塑性,都有关

网友:
很难控制好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