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CP2112读写T61电池

楼主(2023-07-11):
一块T61电池,插电脑闪黄灯,与另一个帖子中读写X200电池类似,未拆解电池情况下,用Cp2112进行读取。由于电池电压很低,不外接电源,读取失败,用usb给电池供电后可以读取,

DesignCapacity: 5616 10mWh
FullChargeCapacity: 5616 10mWh
CycleCount: 40
Date: 2008.03.15 yyyy.mm.dd
DesignVoltage: 10800 mV
ManufName: SONY.06.
DeviceName: IBM-92P1141
SerialNumber: 0617
ChargingCurrent: 0 mA
ChargingVoltage: 0 mV
DeviceChemistry: LION
Temperature: 27.9 C
Voltage: 191 mV
Current: 0 mA
RelativeSOC: 0%
AbsoluteSOC: 0%
RemainingCapacity: 0 10mWh
Mfg1: 65535 integer
Mfg2: 65535 integer
Mfg3: 65535 integer
Mfg4: 3013 integer
SpecificationInfo: 0031 Hex
Battery Status:
RCA|INIT|

复位结果

网友A:
怎么读的?怎么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读的?怎么接线?

电池接口的缺口当做3 ,1/2为VCC 4是SCL 5是SDA  7/8接GND,如果电池有电,不用外接电源,就可读取,如果完全没电,外接个5V即可读取。可以用Be2works 4.52 XP下读写,Be2works demo版本在win7 xp下读基本信息

网友B(2023-10-09):
BE2Works 4.52 不支持BQ30695A能不能发送SMS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2Works 4.52 不支持BQ30695A能不能发送SMS解锁

现象是什么?过度放电了?能读出数据吗?如果有BQ30695A的手册,参考其他型号的帖子,可以发送命令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池接口的缺口当做3 ,1/2为VCC 4是SCL 5是SDA  7/8接GND,如果电池有电,不用外接电源,就可读取,如 ...

网友C:
BE2WORKS软件的使用方法能详细介绍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BE2WORKS软件的使用方法能详细介绍一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象是什么?过度放电了?能读出数据吗?如果有BQ30695A的手册,参考其他型号的帖子,可以发送命令试试 ...

电池型号是L12M4E01,把壳拆掉换了4颗新电芯,发现没有输出电压,主控是BQ30695A

网友B:
BE2Works 能读电池信息,EEPROM芯片列表里没有BQ30695A,部分能读但是好像也不是正确的,无法通过SMbus写入命令,但是部分可读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2Works 能读电池信息,EEPROM芯片列表里没有BQ30695A,部分能读但是好像也不是正确的,无法通过SMbus写入 ...

干的不错,感觉第一张图的左侧信息还是靠谱的,右侧的dataflash读取不正确,有时间的话,还需要找找资料,再继续琢磨琢磨

是之前操作的一些log,看看是否有参考价值,ww的时候,可能有的命令地址需要先写password,才能不error
这篇文章可能对解锁有帮助,用稻壳阅读器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的不错,感觉第一张图的左侧信息还是靠谱的,右侧的dataflash读取不正确,有时间的话,还需要找找资料, ...

按着附件给出的命令试了下,还是读取错误。BQ30695A的资料太少了,全网没有找到啥有用的,看来还是去买个三方电池更省时间了

网友D:
Be2works 4.52在WIN7下能安装打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Be2works 4.52在WIN7下能安装打开吗?

好像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D:
先谢谢楼主给的软件!Be2works 4.52安装试过了打不开,提示:没有EV2300适配器!
我的电脑是华硕S84SJ老电脑了,电池型号A32-A53(多种型号通用型)
12V 5200mA/H 56WH容量,电池芯片是bq2084+bq29312方案。
没有EV2300只有CP2112模块,换XP系统也打不开软件,没法搞了。只有简单粗暴改硬件S8254A电池保护板,
供电负极(GND)是两个脚,靠近两个GND第三个脚是笔记本电池识别端,平时高电平;3脚接GND笔记本电脑主板供电端会输出12.6V给电池充电。电池锁就是锁这个。

网友:
我在win7和XP系统都是32位试过Be2works 4.52软件都打不开,用的是CP2112模块,不知道你是怎么能使用的?接线3个GND、SCL、SDA,用电池供电,VCC没使用。

网友:
上面写错型号了,是A84SJ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谢谢楼主给的软件!Be2works 4.52安装试过了打不开,提示:没有EV2300适配器!
我的电脑是华硕S84SJ老电脑 ...

据说CP2112不能改ID,否则可能不识别,我这边是插上CP2112,打开Be2works软件就能认出来。你用Cp2112的demo截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谢谢楼主给的软件!Be2works 4.52安装试过了打不开,提示:没有EV2300适配器!
我的电脑是华硕S84SJ老电脑 ...

我的理解是电池芯片有控制功能,会根据电池的状况,控制充放电FET的开关,产生不充电,不放电,电池的某个引脚供电脑检测是否连接了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谢谢楼主给的软件!Be2works 4.52安装试过了打不开,提示:没有EV2300适配器!
我的电脑是华硕S84SJ老电脑 ...

Be2works 不运行?还是不能找到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