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方便的天锅!挺好的!分享一下

楼主(2023-07-12):
今天放假,去丈母娘家办事。
前几天在废品站10元收了个三代接收机。网购了一个三通接头。实践一下能不能实现一锅双机。
以前的接收机在楼下使用,楼上是智能电视,老人家都不会用,还是看天锅简单。

在微信上关注一下国家广电总局直播中心。

先注册,然后下发授权。

等几分钟后,恢复机器到出厂设置。
就能看到信号质量和强度了。

点击自动搜索,当进度条到49%的时候按退出键。因为三代机只支持标清,不支持高清。
后面的都是高清信号,不然有很多看不了的高清台出现在频道列表里面。影响使用体验。

自此就结束了,楼上的智能电视也能看天锅了。
电视设置好开机av信号源,方便老人使用。

网友:
看到这种贴子想骂人

楼主:
更新了 忘了

网友:
现在用锅的人很少了。

网友:
怎么不拆三代接收机

网友:
免费的?多少个台啊?720p?

网友A:
一锅双机实现了没?即使能够,也不是用三通,好象叫功分器,太久没搞卫星都忘记完了,从KU-C,76.5,88,105.5,中9,鑫诺。现在还在用C2.4米锅。

网友:
这帖子我以前看过,记得清楚的是搜台到百分之多少按退出那段。

网友:
还是以前那种大锅好用

网友:
ku波段VCD画质惨不忍睹!不如看C波   或用新北斗定位至少有高清

网友:
现在基本不用了,网络机顶盒比他好。

网友:
现在很少用这个了吧

网友:
我记得我家的装上就可以用

网友:
左旋与右旋电压不一样吧,两台电视同时收看可能有些台收不到

网友:
这同轴电缆是什么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锅双机实现了没?即使能够,也不是用三通,好象叫功分器,太久没搞卫星都忘记完了,从KU-C,76.5,88 ...

也是老锅友了。有没有去过亚洲卫视沙龙啊,我从134C波模拟信号开始玩起的,也就是134前身的模拟。

网友:
我以为是做饭的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