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pampas数字体重计拆解

楼主(2023-07-12):
数字体重计拆解,拆开发现电池鼓包,测了无电压,换了个3.8v电源就好了。可以测体重和温度。看图。

网友:
果然是混坛子的,3.8V都有

网友A:
这种体重称几公斤的往往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体重称几公斤的往往不准。

低于5斤不会自动显示,重的才会自动显示。

网友:
里面看起来真简单

网友:
里面走线凌乱啊。
体重大,拇内翻。

网友:
常规的电子秤的做工和布局,中规中矩。。。。一般般

网友:
简易型电子体重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