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小米充气宝传感器那里能买到

楼主(2023-07-12):
小米充气宝的传感器可能进水腐蚀了!
上面写的
型号:
6828
202D
D198

坛友有知道怎能买到吗?知道的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万能宝【淘宝】https://m.tb.cn/h.50A7aRr?tk=pUY3dt9xCPx CZ3457 「XGZP6828D气体压力传感器模块绝压I2C数字输出 胎压高度计灭火器」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B:
对头,网上都淘不到的话,万能的坛友也没办法。

网友C:
这是定制的,不好找,必须参数一致才行。重新购买要百元左右。

网友D:
重新买一个

网友E:
PDD都有啊!不想单独换还有一整块板子的。

网友F:
定向制作,厂家不放开配件,计划性报废设计,除非小黄鱼买二手

网友G:
就算找了,也焊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宝【淘宝】https://m.tb.cn/h.50A7aRr?tk=pUY3dt9xCPx CZ3457 「XGZP6828D气体压力传感器模块绝压I2C数 ...

谢谢分享!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万能宝

万能找不到!不知道是不是方法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定制的,不好找,必须参数一致才行。重新购买要百元左右。

是的!参数不对,显示压力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买一个

这个方案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PDD都有啊!不想单独换还有一整块板子的。

真的吗!我去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算找了,也焊不上

买到就可以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定向制作,厂家不放开配件,计划性报废设计,除非小黄鱼买二手

就是!厂家想坏了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头,网上都淘不到的话,万能的坛友也没办法。

坛友门路多。

网友I:
我觉得,海鲜应该有拆机品。但是质量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海鲜应该有拆机品。但是质量就不知道了。。

海鲜市场有一家有!贵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