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汉帝S-150-15,15伏电源怎样改成12伏输出

楼主(2023-07-12):
汉帝S-150-15,15伏电源怎样改成12伏输出

网友A:
调一下另一侧的ADJ,调整+15V电压的,你说的这个是调整-15V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一下另一侧的ADJ,调整+15V电压的,你说的这个是调整-15V电压的。

只变化1伏,需12伏

网友:
跑线路呀,这个可调电阻可能串了一个电阻的,把这个固定电阻改一下

网友:
变动不大应该很好改,改和可调的另一个分压电阻

网友:
正负15V, 有许多音响可用, 卖了 可以买二个12V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变化1伏,需12伏

顺着可调电阻慢慢研究

网友:
什么芯片 跑电压反馈电路 应该换那个可调电阻的串联分压电阻 一般电压反馈电压是可调电阻和一个电阻串联分压的

网友:
那俩可调电阻可以微调 但不知道能到多少

网友:
沿着可调电阻跑电路,改与它串联的电阻就可以。还要看看输出是否有过压过流保护,欠压保护等电路

网友:
应该换那个可调电阻的串联分压电阻

楼主:
谢谢,微调电阻202换了个500K电位器.电压在10伏到16伏调整。未出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