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铭瑄终结者256GB 开卡失败Please Connect Your Device or check the setting

楼主(2023-07-12):
有张铭瑄终结者在保2.5英寸SSD,本想自己开卡就不返厂了可是。。。

主控是SM2258XT,闪存颗粒只有一片闪迪的,昨天试了一天的2258XT工具都报错17等,设置开卡信息选择自动识别选项时也有提示(WARNING!! Please Connect Your Device or check the setting.)好像以前开卡成功的没有这个提示。。不知道是不是我开卡工具没用对还是?请大佬指点迷津,感谢!

楼主:
此盘开卡工具

楼主:
改了短接材质,改了Flash.SET,报错18

网友:
你这个是版本不支持开这个颗粒啊  你试一下添加芯片支持  你看我的2258XT我刚看了支持好几种闪迪 你可以拿去试一下

网友:
有保修就送去保修的好 自己折腾干嘛

网友:
那个提示一般是工具不对,或者flash.set里面没有这个颗粒,找对应的工具。应是闪迪BICS3的开卡包。

网友:
闪迪颗粒就别折腾了吧,信息各种不透明

楼主:
找了个工具2258H B0KB Q0125A,目前支持开,就是卡这个截图,我记得大佬说过是缓存设置问题但我不知道设多少合适。。。换一个工具报错18

网友:
工具版本不对

网友:
继续努力吧!

网友:
工具版本不对 可以联系我

网友:
你的 58xt 拿58h开,肯定不行,找闪迪专用工具开,一般能搞定

网友:
换个新版本的软件吧

网友A:
找SNK_bics4的版本,。

网友:
闪迪也有好多版本,只能挨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SNK_bics4的版本,。

大哥,我手上只有SNK-BICS3版本,哪里可以找到大哥讲的?如果大哥手上有方便分享?我的邮箱是qmrq@vip.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SNK_bics4的版本,。

找到了大哥讲的版本,一分钟搞定,感谢

楼主:
已成功开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