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旧按摩靠背拆的双头电机!

楼主(2023-07-12):
旧按摩靠背拆的双头电机!转速低 扭矩不小!

网友:
有刷电机,碳刷不耐用。这种蜗杆减速的扭矩肯定高。

网友:
莫非里面有减速齿轮?

网友:
我买过类似的,手感很沉,里面像串励电机转子。

网友:
按摩椅的电机小,扭力大。。

网友:
我看到了温控开关

网友A:
我还有个220的大电机,不知道做什么用

网友:
头一次见这种电机

网友:
电机的轴是蜗杆的,不好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个220的大电机,不知道做什么用

做个砂轮机吧

网友:
有刷电机要是换刷就有些麻烦了。

网友:
可以改装他用。

网友:
电机的轴是蜗杆的,DIY利用不好处理

网友:
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
风扇做个摇头,,刚好有螺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个砂轮机吧

做砂轮机速度慢。

网友:
若是串机电机,提高电压转速就上升了,永磁电机提压就速度变化不明显,做砂轮机勉强了,抛光轮机还对付了。

网友:
一般都是塑料齿轮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