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造空调,增强红外接收,完美配合智能家居

楼主(2023-07-12):
家里用的全套米家智能,每个空调也都装了空调伴侣,用的的是绿米那种带继电器能切断电源的。

但是,客厅空调插座在柜机侧面下面,柜机经常接收不到空调伴侣发出的红外信号,实现智能控制上不是很好。改动线路弄的很难看,放镜子反射也不灵敏,这点难不到咱数码人,开干拆机!(可怜我刚买几个月的空调)

上图的控制经常控制不了。

柜机和空调伴侣的位置

开始拆机

话说格力空调做工还是不错的,顶部控制部分是单独的一个盒子

拆出电路板跑线路

找到了供电和红外遥控信号解码输入端,焊上引出线

安全防护必须做好用的双层热缩管

外加的接收头串上两个一百多欧的电阻保险一点

用扎带固定好引出线

控制部分合体

装好后在空调侧面伸出一个小的红外接收头,正面看不到,不影响美观

装好后非常好用了,简直堪称完美

当然也没白拆一次,空调友情赠送镙丝两颗

楼主: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用中央空调,装修前我考察了好久,最后装了6台格立的变频空调都是双排散热的那种。
个人认为主要中央空调有几大弊端:一是对安装要求太高全屋需要布设管线,而且要穿梁(这点是我直接接受不了的);第二后期维修保养困难,问题稍微严重点就得拆吊顶太麻烦;第三是中央空调能耗高,我家就三口人平时两个卧室用的最多,现在晚上两个卧室一个1.5一个1.2匹挂机能做到总用电功率500W以内,中央空调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而且变频空调吹出来的风太舒服了,中央空调也做不到。

个人拙见,还请大家批评指正(反正我也不接受

网友A:
米家的智能控制还是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家的智能控制还是很好用的。

独立设备我用了200多个,一直配合米家做改进

网友:
一面多是多少啊

楼主:
一百多欧,用五笔经常打错字,年龄大了手更不灵活了

网友:
楼主改造的很实用。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不错,很有创意的改造。

网友:
牛人,改了就没有质保了吧,

网友B:
空调伴侣是做什么的?
空调不都是独立放线的吗?在空开端加接收头不行吗?

网友C:
把原接收头拆下来接延长线可行吗?

网友D:
楼主好手艺,要是能在空调控制板上直接加小爱控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手艺,要是能在空调控制板上直接加小爱控制就好了

可以  就是把带红外发射功能的小爱同学集成到里面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原接收头拆下来接延长线可行吗?

不能破坏原线路,而且那样改了 空调原有遥控器就不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调伴侣是做什么的?
空调不都是独立放线的吗?在空开端加接收头不行吗? ...

不懂就不要问了

网友:
是买个红外接收头加上保险三根线是正负极和信号线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用中央空调,装修前我考察了好久,最后装了6台格立的变频空调都是双排散热的那种。
个人认 ...

还有一个就是,中央空调要是坏了,就都没得用了,得等空调用,独立空调坏了一个还能去其他房间应付着的。

所以,为了省地方,我家最后装修的时候选的是网管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调伴侣是做什么的?
空调不都是独立放线的吗?在空开端加接收头不行吗? ...

你去搜一下空调伴侣就知道了,专门用来把非智能空调变成智能空调的玩意。

空调一般要接在空调伴侣上,好统计用电量和直接关断

网友:
手艺不 错,自己动手改的用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