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堆怪兽充电宝该怎么弄

楼主(2023-07-12):
  不做了,剩的.没放机器上.全新的,就最上面那个试了试,没弄成.没法用.唉!!!

之前弄过一个,坏了,能冲,但是不敢用.哈哈 帖子链接在此

网友A:
打包卖电芯吧。

网友:
我上次也拆了不少还有无线充电的,只是不知道怎么破解

网友:
5000mAh小容量,程序无法破解,充电头也不是MFI的,只有卖电芯配件的可能

网友B:
外壳有点意思,建议换充电板或者拆电芯

网友C:
直接把电路板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包卖电芯吧。

不懂啊,大概能卖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有点意思,建议换充电板或者拆电芯

太专业了.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电路板换了

不懂..跟楼上差不多,太专业了.

网友:
打包包邮解君愁

网友:
这玩意没意思,功耗大,自用不划算。

网友:
拆电芯用吧!

网友:
只有换电路板,我捡的一个就是换的论坛家元换的小米充电宝电路板

网友D:
这么多怎么弄?

网友:
怪兽的 只能拆电芯用!   他的升压芯片 和单片机 走的i2c ,需要程序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怎么弄?

不知道啊,

网友E:
这些玩意的电芯质量还是不错的,至少比TB,XY上的单体可靠,这么多真就能搞成一组,配个保护板,很完美。

网友:
破解不了,只能换板或拆电芯用。出手的话价格去X鱼上看看别人5000mAh卖多少,然后便宜点

楼主(2023-09-04):
引用 网友E:
这些玩意的电芯质量还是不错的,至少比TB,XY上的单体可靠,这么多真就能搞成一组,配个保护板,很完美。 ...

你说的太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