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当年很流行的老古董十字插头电源适配器PLM4777A

楼主(2023-07-12):
前两天隔壁给了个电源说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扔了,今天没事拆开看看构造

一看这个十字架就知道有多古老了

输出6v400mA

拆开外壳一个变压器和一小块电路板

外壳生产日期01年6月分的距今22年了还能正常使用

现在的电源220v插头都是固定在外壳上这个直接固定在变压器上了

这两个串联电阻应该是坏了没合适的电阻直接替换串联两个电阻 还有那并联的三个依旧是改的。

画了个电路图大概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A:
还有一种这个类似可调电源,3-12V的好像

网友B:
我抽屉里还有一个AIWA的大块头,很重,从外观上就能看出用料精良。

网友C:
哪些电阻是原本的,哪些是楼主加的呢?

网友D:
这种火牛的变压器缺点是功率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这个类似可调电源,3-12V的好像

你这一说好像还有点印象 有一个可以搬动的开关能调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抽屉里还有一个AIWA的大块头,很重,从外观上就能看出用料精良。

我拆过几个监控12v的电源塑料外壳以动就碎的 大线圈长期高温塑料都变色了也是用了十来年了 质量好造价高就是太笨重了

网友E:
变鸭器的,用在收音机上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些电阻是原本的,哪些是楼主加的呢?

我没加 几个电阻估计是很早的时候隔壁的拿去维修时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火牛的变压器缺点是功率太低

功率低造价高是它的缺点 皮实耐造是它的优点

网友:
你这个是固定电压,用过几个可调电压的,基本都是超载把变压器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鸭器的,用在收音机上很爽。

以前就是用在收音机上的吧,好像CD随身听上也是用的这种 没啥印象了 以前的高大上产品

网友:
还有一个拨动开关调压的。
可惜被老妈当做垃圾扔了,顺带我的德生收音机和50张光盘。

网友:
这种线性电源,用在收音机上不错。

网友:
我有几个,还可以调电压的

网友:
当年必备神器

网友F:
以前小电器,随身听什么的,多用这些电源,坏的最多的就是潮州揭阳那边出的多绕组多电压那款。
他这个为什么要并联这么多电阻?

网友:
用过的就暴露年龄了吧,都80后了吧,当年装磁带的随身听的神器呀,3到12V可调,拆开看到是变压不同输出线对应不同的电压,当然这种就波动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小电器,随身听什么的,多用这些电源,坏的最多的就是潮州揭阳那边出的多绕组多电压那款。
他这个为什 ...

220经过变压器变压 四个二极管整流大电容滤波后得到12v电压 这个电压我通电测量的来的  然后经过R1(6.2欧姆)R2(100欧姆)R3(R3+R7+R8+R9四个电阻并联)串联分压得到7.3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