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奥睿科硬盘盒过了质保期就无法识别了

楼主(2023-07-12):
奥睿科Type-c 10G硬盘盒,刚过了一年质保期就坏了,拆开一看,有一个上边写着100的类似电感的元器件碎了一小块,再仔细一看,它的铜线圈一端脱焊了,奇怪的是这个硬盘盒自从买回来就没有摔过,也没有拆过,为什么碎片在盒子里找不到了。既然过了保,自己折腾吧,没有什么电路维修基础,肉眼可见的零部件给先修了再说,拿起烙铁把这个脱焊的铜丝焊好再说。焊好又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确实通路了,但插电脑还是一样不识别,没其他办法了。

网友A:
这个牌子很多人都反应是硬盘杀手啊

网友:
有外观相同的款,但我是1153E芯片的

网友:
我买的绿联,把换下来的500G机械硬盘装上,一直粗放粗用。。。

网友:
过了质保期就无法识别了,设计这么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牌子很多人都反应是硬盘杀手啊

这个买的时候170多,贵不说,质量还堪忧,所以后边的硬盘盒就买绿联的

网友:
把电感补焊回去就行了,对性能影响不大,如果手上有配件,可以换一个

网友:
楼主,硬盘盒出不出?

网友:
应该摔过吧,不然电感不容易裂掉的。

网友:
产品外观感觉一般般啊
但是就性价比来说还是不错的

网友:
买个2.5寸的硬盘盒,拆板,飞线接12V电源,把新板粘上去用……

网友:
我也有这个,有两个,用着好好的。

网友:
做工真够山寨的

网友:
我也有款类是的硬盘盒  也是不识别  需要的出邮费送

网友:
电感碎一点点没断线都不影响使用。
就是质量问题而已。坏的不仅仅是电感。

网友:
这就是计划报废

网友:
轻触按钮有软电源开关功能,通12v按下按钮检查8腿sop 封装mos边上有没有12v过去

网友:
确实不咋地

网友:
更换一个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