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图盈电推子,换电池加保护板,并改充电为TYPE-C,

楼主(2023-07-12):
       去年临时用买的电推子,很便宜的东西,但是还挺好用的锂电池,充电也方便,关键是价格便宜,只有我以前买的1/10不到,还带一节18650.去年用了几次后就扔储物箱里了,今年找出来,发现充电线丢了这种充电线虽然是usb的,但推子接头是2根针的,如果每次充电都是用夹子那就很不方便了,于是就想把接头改成type-c的。

拆机,看看外观
品牌:图盈

陶瓷刀头,记得老一辈手动推子都是刚刀头

外观很简洁,塑料也比较廉价感

开关,说实话这个开关手感不是很好,偶尔需要大力去推

打开开关绿灯亮

随机一节18650

三无,很PDD

电池仓,里面写了电池极性

拿下刀头

卸下螺丝,拿下卡簧

卸下棕色桶

拿下推刀环

看看结构

拆开

开关

电机减震弹簧

130电机

电路板

开关触点很简单,PCB板上没钢片,就镀锡层都有点划伤了

0R电阻,做跳线与保险用

应该是充电芯片,具体不用查,看电路应该是4056

充电尾插

要改TYPE-C,手里没合适的,拆个
以前买的ip6538充电板子

热风枪拆

拆下来,刮干净焊锡

焊接导线

切割多余部分

打点硅胶

安type-c

焊线

这个损伤要修理下

裁点镍片

锡膏

焊接上镍片

三无电池已完成使命,换一节未使用拆机比克2600mAh电磁

就一节,简单点锡焊

拆下电池座电池片

安上电池

穿出导线

找个保护板,以前从公司拿出来的一盒子,现在还是一盒子
2个mos,这里小电流使用,大材小用了

焊接上保护板

试试充电,ok

安装外壳,试试放电,正常,折腾完毕

练好手艺,给妹子当托尼老师去

网友:
做过还行,感谢分享!

网友A:
这货还行,手艺不错,   改C图什么?。。。

网友B:
比我42块在狗多多买的AUX强多了,我那个就一个18650电池直驱,连块电路板都没有,真实信了贴牌奥克斯的邪,一摸一样的20来块一大把,多花了一倍的钱买个垃圾

网友:
直接换电池的还方便

网友C:
那块白色的刀齿貌似是塑料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还行,手艺不错,   改C图什么?。。。

原装线丢了,哈哈,还是用手机线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块白色的刀齿貌似是塑料材质的。

陶瓷的

网友:
改type c的,好评

网友:
现在理个发真贵,20多一次,比眼镜店还赚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比我42块在狗多多买的AUX强多了,我那个就一个18650电池直驱,连块电路板都没有,真实信了贴牌奥克斯的邪, ...

奥克斯志高贴牌大厂。
奥克斯只有家电类是自己的厂子韩电做的。
锡焊电池时,用听诊器可以听到电解液沸腾破裂的声音。电池还是不耐高温。

网友:
夏天这么热剃个光头,又可以压箱子底了

网友:
我的内置电池不行了,更换电池顺便改成c口充电了,方便太多了

网友:
特殊时期也买了一把,总共没用两三次

网友:
自带口罩开始就没去理发店了

网友:
还是直接换电池的还方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奥克斯志高贴牌大厂。
奥克斯只有家电类是自己的厂子韩电做的。
锡焊电池时,用听诊器可以听到电解液沸腾 ...

焊锡的松香也会沸腾吧

网友:
焊工手艺还需加强啊,楼主

网友:
开关位置补焊的铜片不影响开关推拉?

网友:
能用到的小电器差不多都改成TYPE-C的充电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