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海康威视7108n-sn录像机萤石云不在线,上编程器修改序列号

楼主(2023-07-12):
海康威视7108n-sn录像机内网正常外网正常就是萤石云不在线,真怀疑给萤石拉黑了,用编程器把估计读出,搜索序列号和验证码修改了写进去启动居然没有任何改变。

网友:
萤石云还能拉黑客户? 高手啊硬盘录像机还刷程序

网友A:
是不是被人绑定了设备了,,,呵呵~~~

网友B:
读取的固件内你是怎么搜索序列号和验证码的?

网友:
你这方法要是可行那还不乱套了?

网友:
不教一下如何操作

网友:
DNS自动获取试试看呢

网友:
这机子序列号,应该改不了。

网友:
这绝不是一般人能干的话。

网友:
这玩意不是随便能改的吧

网友:
能这样操作,真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C:
感觉海康的质量也不太行了,自用的个录像机,不能改配置了,改了之后断电还是恢复原来的配置。更离谱的是升级新固件之后断电还恢复成原来的固件!

网友D:
官网下截个固件 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海康的质量也不太行了,自用的个录像机,不能改配置了,改了之后断电还是恢复原来的配置。更离谱的是升 ...

看看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官网下截个固件 刷一下

刷了最新的固件客服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取的固件内你是怎么搜索序列号和验证码的?

用烧录器读出来再用16建制编辑软件搜索9位序列号 ,参照ascii编码表修改你想要的序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被人绑定了设备了,,,呵呵~~~

没有被绑定,我自己的号码绑定的

网友E:
如果是原厂的,直接联系萤石客服。如果不是,那就扔了吧。或者用动态dns。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原厂的,直接联系萤石客服。如果不是,那就扔了吧。或者用动态dns。 ...

是海康原厂的原来可以在线的

网友:
这个Hi3520DV200(2013-5B)芯片的序列号和验证码是加密的,搜索出来只是日志里的记录,Hi3521/3531/3535的没加密可以直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