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一个充电器改可调错误的地方,大家注意,我昨晚又爆了一个板子

楼主(2023-07-12):
昨晚没事又改一个UTC81515a的充电器,这款充电器如果要电压改的比较低,需要增加两个辅助电源,这个网上都有介绍,就不多说。

昨天根据网上一篇《详解四种电瓶车充电器改可调电源的方法及电路图分析》的原理,调压用了其第一种方法,当时我就觉得,好像很少有用这种直接电位器替代上臂电阻的,结果接上去第一次调就爆板子了,爆板是在电位器调到快最低电阻的时候发生的。

经过检查,tl431和LM358已经损坏

个人分析是电位器电阻减小后,因为电位器总有些干扰或者接触不良等原因,造成输出瞬间变高,因为充电器输出高达七八十v,这会造成与其直接相连的431和运放超压损坏~~

大家引以为戒。就是下图最右表红框改可调那个地方。

网友A:
分析有道理,必须要考虑电位器接触不良可能带来的危害。

网友:
可调电源,本来就不应该用电位器来调整 431的分压比,而应该用运放来驱动光耦,431提供基准电压,电位器分压后给运放的一个输入端,另一个输入端对输出电压进行固定分压后送入,这样运放的二个输入端通过二个分压值来决定运放输出,从而调整光耦的电流。

网友:
值得探讨,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B:
我也遇到楼主一样的问题了,就在431上接了可调电阻来调压。
调的时候把431击穿了,换了431就好了,就是现在还有两个问题:
1.开机瞬间电压冲高回落
2.调压不稳,上下0.3伏波动。

网友:
楼主改好后有发现开机电压冲高回落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楼主一样的问题了,就在431上接了可调电阻来调压。
调的时候把431击穿了,换了431就好了,就是现在 ...

我那台494的充电器就是这样,我估计是整个系统瞬态偏差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那台494的充电器就是这样,我估计是整个系统瞬态偏差造成的。

我改的电动车充电器的架构是3842+817+431+358,开机瞬间电压冲高回落,请教下楼主怎么解决的?谢谢了

网友:
用电位器要考虑电位器失控的情况,这个东西稳定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的电动车充电器的架构是3842+817+431+358,开机瞬间电压冲高回落,请教下楼主怎么解决的?谢谢了 ...

一个是辅助电源不要接220v,整流后电容位置两个电源对接,也就是310v直流那里对接

如果不行,你用的两个辅助电源的话,两个电源交换一下,如果还是不行,你试试只用一个辅助电源供电,也就是辅助电源原边绕组给芯片的供电引出来给可调电源的原边供电,原输出给可调的次级供电

注意网上很多随便拿个什么驱动就改电源给可调用,这是不可取的,给芯片供电的电源还是要选质量好的,辅助电源的品质对未来电源的安全和稳定性都有影响

如果还是不行,请反馈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是辅助电源不要接220v,整流后电容位置两个电源对接,也就是310v直流那里对接

如果不行,你用的两个 ...

一个是辅助电源不要接220v,整流后电容位置两个电源对接,也就是310v直流那里对接
这个方法我已经用了,以下试验辅助电源输入端都接的是电动车充电器310V大滤波电容的两端,
0.前级使用led恒流驱动24伏给3842供电,后级使用12伏led恒流驱动做辅助电源
1.在上面的基础上将前级芯片的电容从35v 100uf改为35v 1000uf
2.使用新买的稳定的18V1A的电源小板替换原24伏的led恒流驱动给前级供电。
3.加12v继电器,将后级12伏led恒流驱动电源作为继电器控制端,控制18V1A的电源小板的电源输入端,上电后听到了继电器的吸合声音,但是仍然会冲高回落。
谢谢楼主指导,后面试试楼主的方法。

网友C(2023-12-14):
有没UTC81515a的资料

网友(2024-04-28):
引用 网友C:
有没UTC81515a的资料

有UTC81515A的资料吗?说跟3842一样,但是看来看去又不一样,走的话麻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有道理,必须要考虑电位器接触不良可能带来的危害。

可调电阻并个设定最大电压的反馈电阻,可调电阻失效也不会超压。

网友:
电位器条电压,设计时,注意电位器短路和断路电压。

网友:
现在回想,我的明伟改的可调也遇到过这问题,电位器打火花了,当时烧了功率管和全桥,我以为是不小心超功率了,当时是50V8A的输出,有400W,电源非常热,现在想更大的可能性是电位器接触不良导致超压

网友(2024-08-12):
可调变可修了

网友(2025-03-16):
UTC81515A的资料很难查到,根据实际电路分析,1、误差放大输出端;2、空;3、电流取样检测输入端;4、空;
5、接地端;6、脉宽推动信号输出端;7、直流供电端;8、接地端。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