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哥哥们,SM2263X怎么设置屏蔽CE?

楼主(2023-07-12):
看提示感觉有CE炸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屏蔽CE,设置里没找到地方.
或者是有别的地方不对?
哪位好心哥哥能指明前进的方向啊?

颗粒ID:B27A

还会提示这个:

网友:
一共4个ce,你屏蔽了ch3,还剩啥?

颗粒拆了,好的做优盘,烂的扔。板子找其它靠谱的颗粒上得了

网友:
通道选0,1,2 CE选 0

楼主:
明天再试试,好难啊

楼主:
这个设置好像并不比作用啊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