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天猫精灵IN糖不开机,求固件

楼主(2023-07-12):
拆开天猫精灵后检测各路电压,发现均正常,电流在40-60mA跳动。天猫精灵没有什么反应。本着先软后硬件的方向,找了一下没发现有类似的固件。

主控是内置一颗全志R328智能SoC,具有智能语音处理的可靠算力和极高的集成度和丰富的扩展接口
存储器是:winbond华邦电子25N01GVZEIG 1GB NAND Flash。

网友A:
这么大容量的flash,恐怕CH341无法胜任了,即使能,时间也得个把小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容量的flash,恐怕CH341无法胜任了,即使能,时间也得个把小时吧?

128M,CH341好像没有这个规格选

网友:
最近想听歌

想入手一个可以网络播放的

网友B:
现在天猫精灵 没绑定账号没法听歌了

网友:
最近想听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天猫精灵 没绑定账号没法听歌了

是的,反正也听的少,目前就当个闹钟用,问问时间和天气,之前还能听一点歌曲,现在什么都不放了,哎  这智能慢慢不智能了

网友:
没会员好多歌只能试听半段

楼主:
各位有没有维修的方向呢?

网友:
341能写这个??

网友:
刚开始有天猫精灵的时候,我家小宝就喜欢调戏精灵。她最喜欢问的是我爸的哥哥的阿姨的儿子应该叫我爸什么?记得当时那个情形特有意思

网友:
没会员好多歌不能听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天猫精灵 没绑定账号没法听歌了

资本,现在听歌挺着就版权要vip,以前都没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资本,现在听歌挺着就版权要vip,以前都没这种

开了平台会员还不行,还要开多一个音箱会员

网友(2023-09-11):
音箱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