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富士通SCSI万转服务器硬盘拆解

楼主(2023-07-12):
丢她姥姥的,逛旧货市场花30大洋,买了这块富士通的古董级scsi服务器硬盘,结果到家上电一看,好家伙,声音堪比战斗机起飞,于是本着为楼下孕妇体谅的原则,以及防止邻居以噪音扰民的理由投诉我,选择对其大卸八块。

硬盘正面,标准3.5英寸,由富士通在菲律宾生产。硬盘型号为MAT3367NC,2003年10月生产——失算了,比我年轻。

看看这东西的参数,才36GB——放几位女外教就满了,对于喜欢学习日语的人来说,实用性大打折扣

硬盘前侧的条形码,应该是用于生产追溯

硬盘SCSI接口一侧,支持热插拔(服务器基操)

正面烤熟了,翻个面儿看看主板——当时的硬盘集成度没有现在高,pcb上的元件还是蛮壮观的

开始拆解,拧下五颗普通的十字螺丝,分离盘体与PCB板

拆下来的硬盘主板

主板芯片特写一波——logic和富士通的双主控,马维尔的scsi控制器,美光的缓存,富士通的电机控制

莫仕(Molex)生产的SCSI连接器特写,莫仕是全球三大连接器生产商之一,这硬盘用料不错

翻到正面,准备开盖。有言是,“不开盖枉拆盘”(鲁迅:我没说过这句话),拆下六颗裸露的六角螺丝后,盖子纹丝不动。根据多年混迹拆机江湖的老夫掐指一算,电机,磁头和磁铁对应位置,应该还有几颗螺丝隐藏在标签下,需要一并干掉

掀起你的头盖骨——

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好像所有硬盘都一个样~

盘盖翻个面,这“罐头盖儿”还蛮厚,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硬盘非常怕磕碰,服务器硬盘尤甚)

“富士通开业大酬宾,买硬盘送泰国乳胶枕!”——这其实是硬盘的空气过滤机制,内附活性炭,可保持硬盘工作气压的同时,净化外部进入硬盘的空气

先把空气过滤机制的另一部分拆下来——这里我猜起到的可能是“滤网”的作用
服务器的硬盘嘛,强磁肯定是要厚一些的——这倒也没什么,也就是掰的时候,差点把我手夹出血而已

磁头,中间的小轴承拆不下来——本来还想diy到鱼竿上作滚轮,本钓鱼佬这次空军了

磁头与强磁的合影,这种强磁的材质一般是钕铁硼,也就是新闻里经常提到的“稀土”,通过两块磁体与磁头上线圈的结合,组成一个运动机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音圈电机”(顾名思义类似动圈扬声器),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对磁头寻道的精确控制

拆盘片时间到——拧下六颗梅花螺丝,分离盘片压片压环

然后就喜提镜子一张

这里可能有一些眼尖的朋友会发现,这款硬盘的盘片,看着要比普通的7200转台式机硬盘,直径要小一圈——这是因为服务器硬盘强调寻道速度,而转速越快,盘片外圈所承受的力就越大,为保证旋转稳定,所以万转和15000转硬盘的盘片设计都比较小。至于缩小盘片直径牺牲的容量,则可以通过多块硬盘,甚至组成磁盘阵列来弥补。

拆的只剩电机的盘体,盘体边上的凹凸是散热机制,高转速下电机会产生大量热量,不及时散热会影响硬盘稳定性

只要拧下背面的三颗固定螺丝,再轻轻往前推,即可卸下电机

噪音万恶之源——电机特写,抛开噪音不谈,这万转的高速无刷电机是个好东西,网上很多人用这种电机改砂轮/航模/风扇,甚至可以拿来练葵花宝典

电机背面,四相无刷电机。这种硬盘电机多使用液态轴承,奈何我手头上这个因为生产时间早,还是一般的滚珠轴承。

那么如何分辨自己手头上的硬盘电机是滚珠轴承还是液态轴承,那当然是撬开轴承看一看(划去),用手顺时针拨动一下电机转子,如果转动比较滞涩而逆时针转动较轻松的,即为液态轴承(轴承液体具有单方向阻尼性),如果顺逆时针转动都轻松的,即为滚珠轴承。

顺带一提,生产这种电机的公司,基本上都是日企,不大的市场份额被日本电产,美蓓亚和jvc给瓜分,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

喜提铝制烟灰缸一个

拆完合个影,洗手去吃饭
(完)

网友:
二十年的老货,家里能有SCSI320口的阵列卡上电也算厉害的了。。。

网友:
拆的漂亮,改砂轮机

网友:
这个拆解比较彻底了

网友:
那让它转起来都不容易

网友:
里面的构造跟一般的家用硬盘区别不大,可以把主板装回去做个电磨!

网友:
相当的精美,当年的价格不菲,现在只能沦为电子垃圾

网友:
硬盘拆解的很细 致 ,收获一堆

网友A:
我还以为320G呢,搞半天才36G。

网友B:
花了30元大洋只为给大家拆解一下了,棒棒团真的服务到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320G呢,搞半天才36G。

高转速硬盘容量都特小。一万五的服务器希捷硬盘,看着外观是3.5in的盘体,其实里面盘片是2.5的,还带半片扇形护板。

网友:
当时高转速读写很快,边缘离心力断裂问题只能缩小直径。后来被固态取代。

网友:
电耗比较大

网友:
一直只闻SCSI硬盘大名,今日终见真面目

网友C:
好像我也拆过一个,但我的那个好像三蝶片的

网友:
万转对比家用7K2转的速度优势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我也拆过一个,但我的那个好像三蝶片的

三盘片应该是146G或者72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了30元大洋只为给大家拆解一下了,棒棒团真的服务到位啊。

为了一饱大家眼福 牺牲一下无所谓 哈哈哈哈

网友:
3元都没人买吧

网友:
那2个强磁在铁上。。。怎么把它扮下来,才算完美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