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艾美特转页扇维修

楼主(2023-07-12):
艾美特转页扇维修,这个电风扇比较老了,不能开机。拆开后检查,220V玻璃管保险烧了,10欧线绕保险电阻炸裂开路,275V0.1uf安规电容没有容量 ,400V4.7u电容炸了。顶部开机按钮不通换了3个。用1欧线绕电阻替换10欧。,0.22uf替换0.1uf安规电容,400V4.7u电容换同规格的。并将bt134可控硅换成更大功率的bt137.完后一切功能正常。

网友:
换的件不少啊。哈哈哈

网友:
东西不少,居然炸了

网友:
不错看着做工还算可以

网友:
艾美特风扇质量还是可以的,至少以前是,现在不知道了

网友:
电容短路炸的保险?

网友:
估计是4.7u电容炸了导致少保险的!

网友:
这是大手术了啊,换了一大堆东西

网友:
家里二十年的机械式艾美特,一切正常,所以,还是机械的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