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老司机们关于汽车小电瓶亏电的问题

楼主(2023-07-12):
老司机们,这段时间汽车电瓶老亏电,骆驼的6-QW-98min(500)20-72的蓄电池。之前亏电到3v,去骆驼售后,用一个电池检测仪按了几下,检查说健康度没问题。周末跑了30公里,周二发现车没电了,测量电压5V多一点,就把电池负极断开了,周三去4S电修车,出发前测了下电压变成10V了,比较奇怪为啥会这样?去4S店检查了,说电器没漏电的,还是电池的问题。还有就是那个骆驼电池售后的那种手持的电池检测仪靠不靠谱?  现在启动宝随时充电,要保持满电

网友A:
电压5V多时把电池负极断开,静置1天后电压恢复到10V,这个不难理解,但要说电池无问题就不好理解了,除非车辆线路或电器有问题。

网友B:
量一下静态电流

网友C:
如果不是地下停车场,可以加块20伏20W的太阳能板子放在后窗上,电接到控制盒ACC上,不用怕超压,只要电池不断开,电压永远不会超过15伏,怕危险可以并一个16.8伏的稳压管。

网友D:
楼主,你用这种万用表测量是没有的,需要用蓄电池检测仪,检测一下电池的寿命、内阻、启动电流等。

网友E:
充满电,串个万用表,锁车10分钟后看静态电流多大。还是怀疑有漏电的设备。比如有没有后加装行车记录仪、中控屏幕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静态电流

我这个万用表精度不行,测的是120mA  ,4S店测的是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地下停车场,可以加块20伏20W的太阳能板子放在后窗上,电接到控制盒ACC上,不用怕超压,只要电池不 ...

这就算了 车还没过三包,这样改,保养我都不敢去4S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5V多时把电池负极断开,静置1天后电压恢复到10V,这个不难理解,但要说电池无问题就不好理解了,除非车 ...

所以还是电池坏了,电池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用这种万用表测量是没有的,需要用蓄电池检测仪,检测一下电池的寿命、内阻、启动电流等。 ...

没有这个设备,骆驼店里测的电池的很快就测好了,肯定没测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满电,串个万用表,锁车10分钟后看静态电流多大。还是怀疑有漏电的设备。比如有没有后加装行车记录仪、中 ...

去4S店里, 测的20mA静态电流,我测的是120mA,不过我怀疑是我电流表精度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有用电设备,串个电流表测测

网友:
车况年限、电池使用了多长时间什么都不说,很难讲啊。

如果是新电瓶没多久的话,建议去找个修车点,用电池检测仪测一下看看,如果电池正常的话,测整没有漏电的话,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汽车发电机有问题了

网友:
再找个电瓶哪怕二手电瓶装上去对比下是最快判断的方法

网友F:
可能的原因:1电瓶老化容量降低(用电池内阻仪测)。2有故障点导致静态电流太大。3发电机不充电(启动后测电瓶电压应该在14V左右)

网友:
电池坏了,换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的原因:1电瓶老化容量降低(用电池内阻仪测)。2有故障点导致静态电流太大。3发电机不充电(启动后测电 ...

去4S店了,测的静态电流没问题,发动机店里也会测,就是电池内阻没测

网友:
用电池检测仪测一下看看

网友:
可能还是电瓶的问题,换一个新电池试试。

网友:
不懂就问-……这电瓶不应该12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