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可以驱动 4k 60fps的显卡!

楼主(2023-07-12):
朋友送了一个显示器是支持  4k 60fps  ,我目前用的主板是 I3 8100  UHD630核显

只可以 最高4k 30fps(只有hdmi口)

求一个完美驱动 4k 60fps  显示器的亮机卡
或者告诉我型号
我显示器上有1个 hdmi 和 一个 dp

谢谢大佬们

网友:
支持hdmi2.0和dp1.4的卡都行,照着这个接口看显卡

网友A:
还不如直接换一套主板和U,新套餐也不贵,老套餐出掉或者他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直接换一套主板和U,新套餐也不贵,老套餐出掉或者他用

你这个代价都大了 ,我平常只是看网页还有看视频 没必要整套换呀

网友C:
200块钱买个RX580吧,贵不了多少钱,单纯弄个亮机卡没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代价都大了 ,我平常只是看网页还有看视频 没必要整套换呀

只看网页和视频的话,那还是把显示器出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00块钱买个RX580吧,贵不了多少钱,单纯弄个亮机卡没啥意思

有没有那种 不需要独立供电的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代价都大了 ,我平常只是看网页还有看视频 没必要整套换呀

英特尔官方介绍i3 8100是硬件支持4K 60fps显示的,要不你换条线,升级一下驱动程序再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那种 不需要独立供电的卡

R5 240,缺点是就1G显存,容易爆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特尔官方介绍i3 8100是硬件支持4K 60fps显示的,要不你换条线,升级一下驱动程序再试试 ...

uhd630 如果搭配DP接口是支持的 但是我的主板只有hdmi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5 240,缺点是就1G显存,容易爆显存。

如果只是看视频 ,不玩游戏 应该是没有什么爆显存一说吧 主要用途是看网页,看b站 油管,还有就是打开钉钉微信 ,qq 等工作im

网友:
能有2G显存的都支持,当然显存越大刷新率也会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特尔官方介绍i3 8100是硬件支持4K 60fps显示的,要不你换条线,升级一下驱动程序再试试 ...

核显硬件是支持,但是他的主板显示输出接口不支持

网友D:
4k 60fps  显示器的亮机卡  矿的赌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4k 60fps  显示器的亮机卡  矿的赌一把

是的,可以告诉一个型号吗

网友:
带DP接口看一看。。。

目前比较价格合适入门intel 12系列开始的CPU或者UHD7xx,配个带DP的主板。不过也有主板hdmi也能输出4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看视频 ,不玩游戏 应该是没有什么爆显存一说吧 主要用途是看网页,看b站 油管,还有就是打开钉 ...

怎么可能没这一说……打开硬件渲染的话浏览器也能爆显存……要不就上个1030,解码也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R5 240,缺点是就1G显存,容易爆显存。

爆显存 是啥意思,我主要是用看看b站,看电影,还有就是打开qq 微信什么的聊天,

网友E:
我是13490加A770组的新机器,接了功放到电视机,功放由于很早了,只支持30HZ,还不是一样用,根本没有啥区别,跑游戏的话,你这个硬件特效拉满,练30HZ都跑不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13490加A770组的新机器,接了功放到电视机,功放由于很早了,只支持30HZ,还不是一样用,根本没有啥区 ...

功放能接视频信号?什么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