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钻套套

楼主(2023-07-12):
几款电钻套子,用下来是这两个小的好用,史丹利最差,扁平不立体,很难插进去,另一个大的拓必得笨重

网友:
楼主用的套套真多。

网友:
这个适合12v以下的比较合适,21v电池太大了,挂不牢靠

网友A:
真的有用吗,还是挂钩简单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有用吗,还是挂钩简单好用

不是平推电池的话挂钩就不行了吧,田岛快挂钩我也买了,还有一个土牛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平推电池的话挂钩就不行了吧,田岛快挂钩我也买了,还有一个土牛的 ...

推荐一个好用的套套过来,可以装下博世GSR12V-35FC

网友:
用着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一个好用的套套过来,可以装下博世GSR12V-35FC

建议入拓必得小号这个,塑形好,我用 12V-35代替Ec,体积相仿,你参考一下,得伟也很好

网友C:
套套贵,还是用肩带可靠,在不济用根绳子绑好挂肩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套套贵,还是用肩带可靠,在不济用根绳子绑好挂肩上

肩带款我还真买过两根,很不喜欢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入拓必得小号这个,塑形好,我用 12V-35代替Ec,体积相仿,你参考一下,得伟也很好 ...

好的,看这两款哪个便宜点就入手哪个,毕竟都已经是牌子货了。

网友D:
这些都不便宜吧,我都是利用手头的现有材料做个简易的。

网友:
判断扶摸党

网友:
都挺扎实的,不便宜吧。是不是有种挎把木仓的感觉?

网友:
重新编辑了,不然发不出
都挺扎实的,不便宜吧。是不是有种挎把敏感词的感觉?

网友:
这个套套是真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套套贵,还是用肩带可靠,在不济用根绳子绑好挂肩上

肩带也要花钱,我找点旧网线栓着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过安检会不会被误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都不便宜吧,我都是利用手头的现有材料做个简易的。

例如:用完洗衣液的罐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