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有用简单的方法把单节18650电压升压到20多v吗?

楼主(2023-07-12):
用电热管做了一个电动车充电器的假负载,给修充电器时用,在带输出可控硅的充电器使用假负载启动时,要瞬间在输出端加一个20多Ⅴ电压才能启动,想用一节锂电升压,但网上找不到合适的成品品升压板。

网友:
SX1308升压模块

网友:
这还不简单吗,一个磁环一个三极管一个100欧电阻若干漆包线组成自激振荡,整流后想升几伏次级就绕几圈。

网友:
X宝上有几元的升压模块

网友:
万能的淘宝啥都有.......

网友A:
升压20V后的电流要多大呢?淘宝上几块钱的升压模块都可以升到20V啊。只是电流不大。

网友:
电流要求不大的话,一个芯片几个元件搞定。成本不会超过3元,体积也很小

网友:
搜 升9伏充电板就可以,实测可以升到30多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20V后的电流要多大呢?淘宝上几块钱的升压模块都可以升到20V啊。只是电流不大。 ...

电流不大,就是瞬给可控硅一个开通电压。

网友:
搜1.5伏升9伏代用板就可以,如果嫌输出电压低 可以把次级升压线圈加绕几圈

楼主:
找到了,网够下单中

网友:
用红包,几块的事。平时多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网够下单中

这种很容易冒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不大,就是瞬给可控硅一个开通电压。

可以用电容,给电容充电到合适的电压,然后触发输出可控硅

网友:
应该说可能性不大,否则就会听响了。

网友:
可调升压模块多的是吧

网友:
淘宝上现成的板子。

网友:
电流不大用电荷泵都行,还简单

网友B:
我有一个电蚊拍,能把一节电池升压到几千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电蚊拍,能把一节电池升压到几千伏

电蚊拍电输出太高,不要后面几级倍压,从变压器次级整流取电压,不知约多少伏?